[求助] perl中printf问题

楼主(2012-09-22):
想问一下,怎么把 printf 的输出存到一个变量里啊,试了好几种方法都搞不定
感觉应该挺弱的问题,但是弄不好,求助啊,谢啦!!!

网友:
如果是printf上面程序产生的printf输出内容的话,输出就在变量$_里,
如果想直接用printf打印一行字,把打印内容赋值给某个变量,那直接再写一个$变量名 = 输出内容 不就行了么...

楼主:
这两个方法我都试过,print可以但是printf不知道为什么不行,我回头再试试,谢啦!回复 2# pandafeeder

网友:
有没有open一个文件呢?貌似printf应该不能存给一个变量吧,否则和print有什么差别?如果要给一个变量的话,试试sprintf也许更好,它有这个功能:把一段带变量的字符串描述给一个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