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各位大牛指点一番~感激不尽

楼主(2012-09-22):
这些方向未来选择工作的话怎么样?有没有公司做这些东西。谢谢啦~

noc方向

noc方向

容错方向

容错方向

fpga加速方向

fpga加速方向

网友:
硕士还是博士?
哪个国家?
以后想工作还是做研究?

这三个问题是选择方向的先决条件。

楼主:
回复 网友A:

    博士 中国   工作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可以考虑第一个和最后一个。
第四个肯定是方便就业。摆弄4年FPGA。发文章的话也是可以(这四个方向都有的发)。

第一个目前就业可能不如第四个,但是第一个相对第四个有个好处,就是可以往架构上走,以后有机会做architect。第一个和第二个是相互重叠的两个方向。如果真做起来,可能第一个关注互联更多,第二个关注系统结构,存储结构更多。这两个目前都比较偏重理论,如果选择的话,自己需要侧重一些实际的工程能力。美国的顶尖公司会有和这两个方向有关的工作,你对原理理解的透,加上工业的评估软件,就有机会做架构了,但是国内企业有没有这种职位,我就不知道了,华为应该有。另外现在noc现在很多实现都是用fpga做一下,也有机会锻炼fpga。这两个方向岗位是少一些,但是你能做好的话,不会失业。另外,就业的话,你需要着眼4年以后。或许那时候情况会好一些。

第三个就不建议了,一个是航天口以后面太窄。另外博士做容错只能偏重理论。工程上范围太广,从软件到器件都有的做。工程技能上,锻炼的不够。以后进高校的话,倒还可以考虑。

一家之言,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