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降低leakage current

楼主(2012-09-22):
如题,小弟只晓得用High VT的cell可以减少漏电流 或者衬底反偏技术,各位大侠还有什么好的方法不,谢谢了

网友:
其他降漏流的方法我不知道了,还请楼下赐教。
我只知道怎样降低静态功耗,都是针对漏流下手,如关闭,断开,再就是你说的阈值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FinFET  中的  Fin   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鱼鳍型晶体管

网友:
在digital-back design 阶段 好像就multi-Vth 跟multi-power domain 吧 其他还不清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