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FPGA

楼主(2012-09-22):
有没有人用spartan3e做DDR控制器的呢 大家讨论讨论,相同的程序下载到virtex2上就对着,下载到sprtan3e里怎么就不对呢 求高人指点

网友:
你用的里面的IP core吗?
如果用core 不同的芯片里面core不一样!

如果没有用core检查一下管脚分配;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只有时钟模块用到IPcore了,在spartan3e出现的错误是如果在0,1,2,3,4,5,6,7地址写入数据6,7,8,9,a,b,c,d,读出的数据是d,6,7,8,9,a,b,c,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要重新生成IPcore

楼主:
回复 网友B:

    重新生成spartan3e的DCM后 还是出现同样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