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已解决】在calibre做svs的时候,有一组网表不对比尺寸,请问大侠怎么回事?

楼主(2012-09-22):
我之前用dracula做过svs,但是很久了,现在用calibre做svs去验证两个人做的网表是不是一致。
现在可以得到net,instance都是对的,但是size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做比对。
但是我换了一个单元做svs,尺寸的差异都能够列出来。
我已经加了.param,中间也设了一些*.bipolar,*.equiv,*.scale meter之类的命令。
请问各位大侠,出现这种问题可能是什么原因?
我已经看到有一个地方尺寸不一样,都没有在svs比对中列出来。
谢谢各位了。

楼主:
已经好了。

网友:
http://bbs.eetop.cn/thread-319075-1-1.html

希望你的解决方法也分享给大家,不要成为断头贴

楼主:
暂时解决方法:
把*.equiv 命令去掉就可以了

网友(2013-03-20):
用Calibre -lvs时,输入控制文件中“TARCE PROPERTY MN(或MP) L(或W) L(或L) 0”可比较尺寸是否相等。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好,本人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
我们之前做反向SVS验证时都用Dracula,对于两个TOP层电路中不同位置处有同名的节点,验证结果正确没问题;现在用Calibre做SVS验证时,
会将同名的两个节点认成一致,这样会报很多做,请问对这种情况如何解决,谢谢。

简单的讲就是图片这种情况,用Dracula做SVS验证通过,用Calibre做SVS验证不通过。

网友(2016-06-22):
回复 网友A:

Wow, this question was 2013.

Please try this LVS option
LVS NON USER NAME NET NET1(The one you showed in snapshot, or more nets)

Best Wishes,

网友(2022-08-16):
请问有没有人可以分享一下svs的flow啊,我还不会怎么做sv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