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delsim仿真

楼主(2012-09-22):
我在modelsim中设置了二个时钟信号,只有一个时钟有信号,为什么啊,是不是只能设置一个时钟信号啊

网友:
设置?如何让别人理解你的这个操作?是否是在testbench中产生了两个时钟激励?

楼主:
因为我的二个模块时钟不同,所以要二个时钟激励,不知道二个时钟激励行不行,我的模块好像只能用一个时钟,另一个好像没信号啊

网友:
设置多个时钟肯定是可以的!只看你添加方式对不对,时钟引用方式对不对!
另外,如果两个时钟信号异步的话,你得考虑异步时钟信号的处理

网友:
楼上说的是,testbench能够产生无数个时钟,就看你用到什么地方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