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ulti_cycle在电路中怎样实现的?

楼主(2012-09-22):
如题,听说要用FSM,但具体原理还不明白。我想,如果数据路径设了multicycle的话,当前级等待了多个周期才收到数据,那它的下一级那是不是也要等待多个周期才能发送数据呢?以此循环,相当于把后续的很多级的周期都得成大啊?
我知道我肯定理解错误,请赐教指正,谢谢~

网友:
我觉得你的理解是正确的
一个时钟周期如果延时太大,可以搞2个或者多个时钟周期在采样你需要的信号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想问的是,对下一个级的影响?还有它具体是怎样实现的?是否有相关资料?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