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SAR ADC前仿时DC输入很好,但正弦输入时有效位数不高。

楼主(2012-09-22):
如题,DC信号输入时每一位都正确,但用正弦输入时有效位数低了一个bit,确认过采样没有问题。现在有点怀疑计算的问题。计算SNR是在3个完整周期里恰好取256个点,也就是第一和最后一个点的值恰好相等,为了消除DFT时的泄漏问题。然后用calculate里的dft选项(加了个hamming窗)计算出频谱,然后用integ积分出信号和噪声能量,最后算SNR,这种方式有问题吗?

网友:
你这都计算好了相干采样就不用加窗了吧。你倒出来fft看看。再说损失一个bit而已啊。你想咋样。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道理,要做个不加窗的比较一下。前仿不应该丢的啊,电容完全match,电路没有噪声。

网友:
第一个和最后一个相等,应该是第一个和第257个相等吧?这种无泄漏的大可不必加窗。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错,确实是第257个点,这种无泄漏的加窗会使SNR更差吗

网友:
    怎么可能不丢呢?你采样电路和电容驱动开关没有设计好完全可能损失1bit啊,还有一些其他非理性效应。

网友:
前仿Worst Case的SNDR比理想值少个1-2db的是能接受的。超过3db就需要回去再找原因了。

相关采样不需要加窗的,前提是保证信号在整数个周期内采样2^N个点,检查仿真输出波形确认第一个点和最后一点之间是否连续,不能重叠。

网友:
前仿Worst Case的SNDR比理想值少个1-2db的是能接受的。超过3db就需要回去再找原因了。

相关采样不需要加 ...
引用 网友C:

   嗯,差不多是这样的。前仿损失在0.1-0.3位应该算是比较正常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不泄漏说明算法对snr无影响,出现snr下降就是电路问题了

网友(2013-07-11):
回复 网友A:

   请问一下,在设计电荷再分配SAR ADC时怎么考虑电容驱动开关的尺度对ADC精度的影响?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D:

    在无泄漏的条件下加窗和不加窗是完全无差别的.建议对电路的INL和DNL先仿真确认。这些指标同SNR都是相关的。

网友:
建议把所有模拟器件换成理想的仿一下,如果是正确的,再逐一debug。我猜想是你主path上有某一个模块带宽不够。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电容驱动开关设计时主要考虑什么因素?

网友(2014-11-18):
回复 网友A:
想请教大神一个问题,有效位数高,DNL和INL差有可能吗

网友(2017-12-07):
SAR ADC前仿时DC输入很好,但正弦输入时有效位数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