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参照特权同学的代码自己修改的sdram控制器

楼主(2012-09-22):
参照特权同学的代码,自己写了一个sdram控制器

sdram控制器源码

网友(2013-01-08):
下来卡看

网友:
可以直接用吗?

网友(2013-02-26):
xie xie fen xiang!

网友(2013-07-18):
参考一下

网友:
这个得定下~~~~~~~~~~~~~~

网友:
这个要顶一下,不过觉得MIG挺好的。

网友(2013-10-20):
请问下楼主:该程序中的SDRAM读写地址这一部分是怎么理解的啊?
    //读写sdram地址产生
        reg[18:0] addr;
//sdram地址寄存器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if(!rst_n) addr <= 19'd0;

       else if(!wr_done && cntwr == 6'h3f) addr <= addr+1'b1;//写地址产生

        else if(wr_done && neg_rdack) addr <= addr+1'b1;
//读地址产生
////////////test

      assign moni_addr = {addr,3'b000};

从这里可以看出用cntwr做计数,每过1个3F的长度,地址才加1,但是后面又可以看到每个cntwr的时钟下又会写一次数据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if(!rst_n) wrf_wrreqr <= 1'b0;

else if(!wr_done) begin
//上电0.5ms延时完成

if(cntwr == 6'h05) wrf_wrreqr <= 1'b1;
//写请求信号产生

else if(cntwr == 6'h0d) wrf_wrreqr <= 1'b0;
//请求信号撤销

end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if(!rst_n) wrf_dinr <= 16'd0;

else if(!wr_done && ((cntwr > 6'h05) && (cntwr <= 6'h0d))) begin
//上电0.5ms延时完成

wrf_dinr <= wrf_dinr+1'b1;
//写入数据递增

end

这里cntwr从06开始到0D之间,每过一个clk的就写入一个数据,所以我很奇怪,为什么数据已经在变了,但是地址没变呢?

还有就是moni_addr = {addr,3'b000},这个地址为读写SDRAM时地址暂存器,(bit21-20)L-Bank地址bit19-8)为行地址,(bit7-0)为列地址 ,那为什么后三位全给0呢?

   非常期待您的回答!谢谢!

网友(2013-12-17):
下来看一哈

网友(2014-03-19):
代码写得工整,注释也很能详细,谢谢楼分享,不过能整合成一个工程就更好了

网友(2014-10-17):
看看如何,做个试验

网友:
多谢楼主,现在的任务就是写一个

网友(2015-02-06):
看下有什么改变

网友:
最近測試看看 , 謝謝分享 !

网友:
感谢分享,终于找到SD Ram 控制代码了。

网友(2016-03-27):
谢谢你的代码!!

网友:
Es una buena ide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