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ynopsys license 在家里正常,在公司不正常(WIN7+Vmware8+Redhat EL4)

楼主(2012-09-23):
各位老大,我笔记本是win7的主机+vmware8,客户机用的操作系统是Redhat enterprise linux 4 (32bit),在公司和家里都可以用无线和有线上网。
   在家里,不管无线有线,都能成功启动sysnopsys的license server,所有的仿真工具和波形工具,比如Hspice,hsim,scope都能正常启动;

   但是在公司,不管有线无线,不管vmware的网络连接方式选bridge或者NAT或者host only,都没法启动synopsys的license server,虽然网卡正确激活,客户机能上互联网。lmgrd的log文件提示:
failed to open TCP port。。。于是怀疑端口号有问题(按说不应该,因为在家里启用过就不应该有问题),换了很多端口号都不行。然后问网管是不是封了端口,网管说没有封任何端口。然后我就崩溃了,各位老大能不能指一条明路,我应该怎么才能启动synopsys的license,谢谢了!

  PS:还是怀疑可能是网络设置问题,顺便修改了客户机的MAC地址,重新生成license,但是问题依旧,家里能起license公司不能起。。。。

网友:
用netstat -tnpl,查询一下你的synopsys license第一行声明的port是不是被占用了呗!
如果我没记错,生成synopsys license的时候默认会使用27000端口,而不少cadence的license生成器也使用这个端口,所以……

网友:
请确认一下虚拟机的静态MAC地址,一般虚拟机被移动或复制之后,会使MAC地址变动,这样以来,之前所产生的license就不能用了,建议楼主将MAC地址固定住,固定方法网上搜素一下就能找到。
以下网站可以参考,祝顺利。
http://haohetao.iteye.com/blog/737911

楼主:
感谢两位老大,汇报一下结果:
(1)用netstat -tnpl查了一下,确定我license里面的端口没有被占用,实际上我修改过很多乱七八糟的端口,每次都重新生成license,结果都一样,公司不能打开license中的TCP端口,家里能打开;
(2) 按照这位大侠的博客,我的VMX文件中,MAC地址已经设置成静态的了。奇怪,我没有对虚拟机做这种操作,可能是VMware8的新功能了,在某个地方点一下变成静态MAC了。
  而且,我以前从Vmware5,6到7,都没有这个问题,就是说,在家里和公司都可以正常启动license。直到把虚拟机升级到VMWare8才有这个问题。继续等大侠指导。。。

楼主:
难道没有大侠有类似的情况吗?现在vmware出到9了,兴冲冲的准备试一下,结果装vmware tools时嫌Redhat enterprise 4内核版本太低,竟然连共享文件夹都用不了,哎。。。看来还是恢复到7上算了。

网友(2014-10-24):
请问这位兄台 问题解决了吗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2020-04-14):
同问类似的问题。
Failed to open the TCP port number in the licen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