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LL中电源噪声的幅值和频率一般在哪个范围哈

楼主(2012-09-23):
PLL中电源噪声的幅值和频率一般在哪个范围,还有电子器件噪声和热燥生怎么仿真?请求各位同仁一起讨论哈,呵呵

网友:
如果单片系统(从LNA到ADC)的话 且片上没有LDO 且所有模块共电源 的情况下   1. 电源噪声 主要来自于 片外电源管理的DCDC的开关纹波  khz到Mhz量级     2.片上的 数字电路, IO 的开关噪声  3.mixer的开关也会影响电源的周期毛刺

楼主(2012-11-20):
嗯,谢谢~~通过板级实测在10-30MHz的电源噪声比较显著,幅值大约是在30mv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