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pga不做时序约束会不会出现时序违规

楼主(2012-09-23):
请教各位,如果我没有做任何的时序约束,编译通过了,是不是意味着我的寄存器没有出现时序违规,即都满足setup和hold时间,还是他即使出现了时序问题,也不会提示报错。

网友:
时序出了问题,肯定是与你的约束有关系,没有约束,当然不会有时序违规,不会报时序违规错误,没有约束,综合布局布线工具不知道你的逻辑工作在多高的频率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  谢谢啊,但是没有约束,编译通过了,是不是意味着寄存器的setup和hold时间都满足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似乎懂了些,如果没做约束,系统时钟频率都不知道,那应该就不知道这个系统的寄存器的setup和hold时间是不是满足要求,是这样的吗

网友:
没有做约束的话会默认按照1GHz来约束的吧,可以看下时序报告那里应该是报红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这样的吗?不会把

网友:
纯属扯淡!低速并且资源消耗不是很大的情况下,不做时序约束也是没有问题的。无论quartus还是ise。

楼主:
回复 网友C:

    2楼说的有道理吧?貌似我觉得5楼可能不对,你是这个意思吗?兄台

网友:
不做时序约束的话,综合工具会根据自身算法给你一个不错的综合结果(不是最优的),并告诉你这个结果最多能跑多少M的速度,如果这个速度比你要求的速度高,那就没问题。

网友:
比较小的系统不给时序照样也能跑

网友:
嗯,不做约束的话,系统会按照一套默认的方案进行布局和布线,这种默认的方案对常规的,较低速的设计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你的设计有较高低要求,或者特殊的时序路径,就有可能满足不了,所以最好还是自己添加约束信息!

楼主:
哦  谢谢各位好心人。3q~~~

网友:
9楼正解

网友(2012-11-01):
50M内基本没事。

网友:
回复 网友B:

    同意5楼,我用QII 11.1,如果不做时序约束,编译后,可以在时序报告中看到QII 11.1默认给工程一个1GHz的系统时钟,如果工程在1GHz下存在诸如setup time违规的问题当然会报红(另外未约束的路径也会报红),并且critical warnings中也会有两条提示:1.没找到SDC文件
2.时序违规
    但是硬件调试时如果实际的系统时钟频率低于1GHz,那么有可能实际的时序并不违规。

网友:
简单说,如果一个上延送,另一个下延收,各占 50% 误差,为什么要时序约束?
除非那颗 FPGA 很烂?

网友:
我们在Xilinx Spartan3上跑40M、80M、120M从来没有做过约束。但是最近找工作,人家面试问我,你做FPGA怎么做的时序约束,当时心里就咯噔了一下啊,巨汗,结果只能说,没有做,然后人家问,你的时钟是多大的啊,我说50M左右。人家说了,那么低的时钟,用不着,工具会给你一个比较好的结果,但是如果时钟比较高,比如200M左右那就该考虑了。

网友:
按理说,如果是内部 PLL 或是 DCM 产生的,软体自动会给你最好的时序约束.
但是如果是外部输入,那么你就必须考虑时序约束,因为系统不知道你那只脚是CLK.
之前  PS2_CLK 也才 18K~20KHZ,如果不做时序约束很容易就死掉了

网友:
对于50M以下的时钟可以不用约束,这本身属于低速信号。
对于高速信号还是要约束下,约束并不是越多越好,过约束反而会降低系统性能,尤其是某些非关键信号与路径,过约束使得系统布线时过多考虑此处的满足,反而将其它该多考虑的地方没满足,造成问题。

对于synplify_premier,如果对时钟没有指定频率,会默认使用10M时钟进行约束。

网友:
这个观点我有点不太认同,因为时钟约束与FPGA晶振速度无关
FPGA晶振速度与你使用FPGA效能等级有关(简单说就是比较贵的FPGA)
例如:2个都是 1HZ讯号,谁比较优先到达你判断的下一级,如果前后不一,会早成资料错误.
      所以一般都使用程序相位改变先后判读结果,但是会影响整体的处理速度.

楼主:
哇~~好久没来帖子      谢谢你们发表的看法哦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说的约束不是指要不要定义这个时钟有多少M,自然这个是要定义的。但是速度过低的时钟,与这个时钟驱动相关的input output delay,多周期约束等意义不大,

网友:
9楼理解的是正确的,这个软件是会根据自己的算法来进行约束,只要它自设的频率高过你的频率,那么就没有问题了,个人感觉能跑30M以上的频率的话还是最好自己对软件进行时序约束一下,这样系统一看你不用跑这么高的频率,自己资源也会用得比较少,不然按照它自己的算法不知道会用到多少资源。

网友(2017-08-23):
我同意5# 的观点,这是QuartusII 11.1编译的结果。如果设计者没有添加约束,软件默认是1000Mhz的时钟对其进行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