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问 bandgap的预调制pre-regulator

楼主(2012-09-23):
最近在做一个bandgap,不过电源电压是无线恢复出来的,波动很大。
所以想用这种pre-regulator,不过这种预调制的原理是啥,研究了好久没懂。

网友:
这个出处是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2003 ieee的一篇文章

a 1-volt high PSRR,CMOS bandgap voltage reference.pdf (178.09 KB , 下载次数: 625 )

网友:
好文献,学习一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双回路系统,回路1稳定核心BGAP的电源,OP1所在回路2是平常看到的实现BGAP的回路,两个回路都通过VCONTROL来完成。

网友:
Vbias是输入什么呢

网友:
其实就是有1个LDO,这样Vbg的电压就稳定了

网友(2014-08-12):
不错,提高PSRR的一种方法

网友(2015-07-19):
好文献,学习一下

网友:
Take a look to see ~~
Thanks,
Good reference data~~

网友:
通常情况下,你将有M4偏置电流通过M7分支产生。这会导致更稳定的电压比电源。该电压被用来产生一个可控制的偏置电压的M4。(来自谷歌翻译可能不准确)

网友(2018-09-14):
研究一下

网友:
好文献,学习一下a

网友:
回复 网友B:

好文献,学习一下。

网友:
这个结够太麻烦了。

网友(2020-02-28):
又长见识了,而且还能看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