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S+verdi pli.a的文件报错,请各位大侠帮忙看下

楼主(2012-09-23):
因为要DUMP波形,对VCS增加了如下参数
    -P /usr/verdi/share/PLI/VCS/LINUX/pli.a                   \
       /usr/verdi/share/PLI/VCS/LINUX/verdi.tab

报下面的error
Error-[PLI_TAB_SYNE] Syntax error in pli tab file
  Syntax error on line '1' of pli table file
  '/usr/verdi/share/PLI/VCS/LINUX/pli.a'.
  Please fix this error and continue.

VCS运行脚本如下:
vcs                                                           \
    +define+DATA+RECORD                \
    -R -PP -Mupdate            \
    +v2k -sverilog -ntb_opts dtm                              \
    -f ./filelist.f                                           \
    -P /usr/verdi/share/PLI/VCS/LINUX/pli.a                   \
       /usr/verdi/share/PLI/VCS/LINUX/verdi.tab

请各位大侠帮忙看看,谢谢!

网友:
设置好环境变量,直接加  -fsdb或者-fsdb_old 就可以了 ,不用那么麻烦的 的加 -P .......

网友(2013-05-12):
Hi, it is working with -fsdb_all, thanks

网友:
这些问题还是留给大侠去搞定!

网友(2014-11-19):
-fsdb_old,not -fsdb_all

网友(2014-12-29):
vcs                                                           \
    +define+DATA+RECORD                \
    -R -PP -Mupdate            \
    +v2k -sverilog -ntb_opts dtm                              \
    -f ./filelist.f                                           \
    -P /usr/verdi/share/PLI/VCS/LINUX/verdi.tab                   \
       /usr/verdi/share/PLI/VCS/LINUX/pli.a
verdi.tab  和 pli.a 的顺序反了

网友A(2020-02-19):
    -P /usr/verdi/share/PLI/VCS/LINUX/pli.a                   \
       /usr/verdi/share/PLI/VCS/LINUX/verdi.tab

这两句话确实是完全不需要的,直接加环境变量设置VERDI的路径就可以了

export VERDI_HOME=/tools63/tools/synopsys/Verdi3_L-2016.06-1
export NOVAS_HOME=/tools63/tools/synopsys/Verdi3_L-2016.06-1

export LD_LIBRARY_PATH=${NOVAS_HOME}/share/PLI/lib/LINUX64LD_LIBRARY_PATH
export PATH=${NOVAS_HOME}/binPATH

网友A:
引用 网友A:
-P /usr/verdi/share/PLI/VCS/LINUX/pli.a                   \
       /usr/verdi/share/PLI/VCS/LINU ...

这俩表情应该是
: $

网友(2021-03-17):
can anyone please share vcs 2020 thank you

网友(2024-01-22):
verdi 2017不需要设置LD_LIBRARY_PATH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俩表情应该是
: $

这两个表情是灵魂,哈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