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df反标的疑问?

楼主(2012-09-23):
文档说 SDF反标是用它和布局布线后的设计网表 去检查设计的时序是否达到了标准。我就疑问,那它SDF不也是route后QRC产生的吗,本来就还没完成设计,SDF也就不算签核前最终版,那怎么能拿来作为 标准 去检查 从重新布局布线的设计?
那应该最多也就是给个参考啊。
不知我理解是否正确,请教~

网友:
应该是由QRC弄出spef给pt写出sdf和时序检查,从而给modelsim后仿这样的流程

网友:
1. SDF文件既可以用于STA(静态时序分析)时遍历所有时序路径,检查是否满足设计所需的时序。也可以反标到modelsim等仿真工具进行动态分析。
2. SDF文件是将布局布线过程中的器件延时和线延时信息记录下来,从而在进行路径时序分析时可以将整条路径的时序计算出来,再根据时序约束条件判断是否满足时序要求
3. 设计过程中如果时序不满足是需要多次迭代的。在每次布局布线之后,都可以通过QRC抽取连线寄生参数,配合timing library得到当前的SDF时序反标信息,从而帮助设计人员对时序违背的路径进行修改。所以并不是设计没有完成就不能进行时序分析。一般而言,在时序收敛之前,利用SDF文件进行STA分析帮助修改设计,而在时序满足之后,利用SDF文件进行动态仿真double check下时序满足情况

楼主:
回复 网友A:

   "配合timing library得到当前的SDF时序反标信息,从而帮助设计人员对时序违背的路径进行修改"
你的意思是说  其实生成了SDF,然后利用这个SDF看时序就是算反标了?

那,好像还有说利用SDF去指导综合的吗?不知我理解错误没有,请教

网友:
利用SDF指导综合应该是指DC综合之后,生成sdf,跑modelsim之类的动态仿真吧?这个过程还可以把电路中功耗等信息抓取出来,帮助进行功耗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