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芯片采用正负双电源供电,有何优缺点,求各抒己见

楼主(2012-09-23):
芯片采用正负双电源供电,有何优缺点,求各抒己见

网友:
缺点多多,需要额外的LDO或者DC-DC,更noisy,负PSRR也要考虑到。优点还真不知道饿...

网友:
回复 网友A:

    比如驱动十几欧姆到地电阻

网友:
回复 网友B:

同意阿,我照着一个论文做,想驱动200欧负载,论文上是双电源,我用的是单电源,然后就不知道怎么弄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对啊,呵呵,本来想唯一的好处就是common mode是0,这样驱动电阻确实是优势。单电源THD相对就比较差了

网友:
应该是可以抑制地线干扰

网友(2015-05-30):
我想问问楼主:关于你的“芯片采用正负双电源供电,有何优缺点”的帖,现在有比较合适的答案吗?我现在也有同样的问题,所以求助啦

网友:
是指运放单电源,双电源供电吗?如果是那样,应该各有优缺点。

网友(2025-01-03):
所以现在还没个比较全面的说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