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各位道友帮忙看看安装的quartus 11.1成功了么?

楼主(2012-09-23):
提示说没有devices。。。但我下载安装后还是这样。。。有朋友安装成功么。。给点提示吧。。。谢谢

网友:
我刚开始也有这个情况,没有解决,后来换了其他版本的了。。。

网友:
你只下载了一个主要的程序还有11.0_devices_windows.exe和11.0_modelsim_ase_windows.exe

楼主:
回复 网友A:

    devices我都下载了啊。。但不知道怎么用。。是直接安装?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谢谢。。我也果断换10.0了

网友:
quartus ii只用过11.1 windows版,换过一次电脑所以弄过两次,从第二个截图来看还未安装器件库...lz是从官网下载的吗
真心不建议lz换10.0 , 12.0都出了何必退而求其次呢,这样面对以后新出的 ide 恐怕会越来越陌生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http://bbs.eetop.cn/viewthread.php?tid=278123&highlight=quartus在这里下的。。。devices我都下载了。。。安装的话不是直接运行么。。。?

网友(2012-10-27):
直接运行就可以了,可以选择性的安装库

网友(2013-05-24):
11

11
已经好了,你再安装那些器件就好了,总共有四个,看你需要哪个就装那个。我博客里面有详细的安装过程http://www.eetop.cn/blog/1091407/viewspace-34805.html

网友:
可以了我博客里有详细安装说明http://www.eetop.cn/blog/1091407/viewspace-3480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