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terminal窗口最小化后,在屏幕下方没有显示,消失了

楼主(2012-09-23):
Red  Hat 4,打开terminal窗口,点最小化按钮后,在屏幕下方没有显示最小化后的terminal,消失了。因为在屏幕上没有最小化后的terminal,只能再开一个terminal,是虚拟机坏了还是设置有问题啊?大家积极讨论啊

网友:
任务栏消失了!

网友:
可以在任务条空白处右击,选择“add to panel...”,选择里面的window list选项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上正解
应该也可以切换出来,虽然显示不了

网友:
3楼正解,是这样的情况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啊,学习进步了,两年前就遇到这个问题了,一直以为虚拟机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