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一个setup如何修复的问题,今年遇到的一个笔试题

楼主(2012-09-23):
如图所示,求助各位

网友:
2bit-vector是啥?
不懂,同求!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也没明白这个提示是什么意思,我私以为可能是一个两位的向量,可以理解为两根线么?

楼主:
求助各位,这题目让我夜不能寐啊

网友:
自己去理解:

网友:
没看明白,楼上的意思是把DFF1提前到C中?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可以理解成是对第二个cmd1的输入加上两个dff么?

我感觉这么做还是有点插pipeline的意思。

网友:
    大侠你好,你的目的是通过减少reg to reg 之间的组合逻辑的延时减少Tclock,   改变后的电路结构里增加了一个DFF,  改变后的电路的输出并不变。     我想知道的是,你在电路里增加一个DFF     你是通过改VERILOG代码,还是改网表,还是在APR步骤去插入一个DFF?    应在哪一步增加这个DFF?

网友:
学习了,搞IC不容易啊。。。。。。。。。。

网友:
其实我是来刷钱的。。。

网友:
我是来刷钱的哦。。。。。。。。。

网友:
刷最后一个钱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是增加了两个DFF了么?我感觉他的意思是给第二个组合逻辑的输入信号用两个DFF“存”一次。

至于你说的如何做到这个,我认为应该是在RTL级阶段,如果是dc出来的网表估计要这么修改会比较麻烦,而且dc一般会帮你修掉所有的setup violation

网友:
DFF1从后边挪到了C的位置,又加了一个DFF,其实就是你说的意思,给第二个组合逻辑的输入信号用两个DFF“存”一次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为什么要用两个DFF来存一次呢,而不是用一个。。。

网友:
回复 网友D:

    注意看原图的下边有   "提示:C is a 2-bits vector"      一个DFF只能保存一位数据,所以就用两个DFF

网友:
都提示c了 应该就是在c增加dff吧

网友:
回复 网友E:

    插pipeline是指什么?不可以在DFF1的clk前加个5ns的buffer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