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EDI 怎样切换选中stack via

楼主(2012-09-23):
EDI中    怎样切换选中stack via,比如via1,via2,via3    stack在一起,我选中的总是via3,怎样才能选中via1或者选中via2?大家积极讨论啊

网友:
点图形界面的Auto Query的那个button
然后边点鼠标边按N键

网友:
回复 楼主:
选中后按空格键切换

楼主:
谢谢两位啊,两种方法我都试了一下,都可以实现切换选择VI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