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Quartus 的警告No output dependent on input pin "T_CLK"

楼主(2012-09-24):
Warning (12241): 1 hierarchies have connectivity warnings - see the Connectivity Checks report folder
Warning (21074): Design contains 1 input pin(s) that do not drive logic
        Warning (15610): No output dependent on input pin "T_CLK"

部分代码如下:

top文件

module Freq_counter
(
        B_CLK, T_CLK, rstn,
        Led_8, Led_7, Led_6, Led_5,
        Led_4, Led_3, Led_2, Led_1
);

        input B_CLK, T_CLK, rstn;

        output [6:0]Led_8, Led_7, Led_6, Led_5,
                                        Led_4, Led_3, Led_2, Led_1;

        wire B_CLK, T_CLK, rstn;

        wire [6:0]Led_8, Led_7, Led_6, Led_5,
                                 Led_4, Led_3, Led_2, Led_1;

        /**************************************/

        wire clk_1hz;
        wire gate_clk;

        div_clk U1
        (
                .B_CLK( B_CLK ),
                .rstn( rstn ),

                .clk_1hz( clk_1hz ),
                .gate_clk( gate_clk )
        );

        /**************************************/

        wire Q;

        d_flip_flop U2
        (
                .D( gate_clk ),
                .CP( T_CLK ),
                .rstn( rstn ),

                .Q( Q )
        );

        /**************************************/

        wire [31:0]Cnt1_data;
        wire CEN;

        counter1 U3
        (
                .clk( B_CLK ),
                .CEN( Q ),

                .Cnt1_data( Cnt1_data )
        );

        /**************************************/

        wire [31:0]Cnt2_data;

        counter2 U4
        (
                .Sig_in( T_CLK ),
                .CEN( Q ),

                .Cnt2_data( Cnt2_data )
        );

        /**************************************/

d_flip_flop文件

module d_flip_flop
(
        D, CP, rstn,
        Q
);

        input D, CP, rstn;
        output Q;

        reg Q;

        /*************************************/

        always @ ( posedge CP or negedge rstn )
                if( !rstn )
                        Q <= 1'b0;
                else
                        Q <= D;

        /*************************************/

endmodule

counter2文件
module counter2
(
        Sig_in, CEN,
        Cnt2_data
);

        input Sig_in, CEN;
        output [31:0]Cnt2_data;

        /************************************/

        parameter freq_50MHz = 32'd50_000_000;

        /************************************/

        reg [31:0]count4;

        always @ ( posedge Sig_in )
                if( CEN == 1'b0 )
                        begin
                                count4 <= 0;
                        end
                else
                        begin
                                count4 <= count4 + 1'b1;
                        end

        /**************************************/

        assign Cnt2_data = count4 * freq_50MHz;

        /**************************************/

endmodule

高手留步!

楼主:
唉,没人理啊1

网友:
No output dependent on input pin "T_CLK"

你顶层模块没贴完,
下次巾代码的时候最好使用插入代码功能 ,不然太难看了

module ();
input …………
output…………
……………………
endmodule

网友:
无输出的内部信号会被优化删除。简单的办法是把你想观察的信号都拉到输出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