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开版第二贴 大家讨论一下GGNMOS和GCNMOS的差别和优缺点

楼主(2012-09-24):
它们有什么不同,各自有什么优缺点?欢迎大家踊跃发言哈。

网友:
说说自己的看法。
同样的NMOS尺寸和layout情况下,GC能比GG有更低的trigger voltage Vt1,但二者最终的snapback voltage 是一样的。但GC要增加cap,所以整个clamp的面积要增加。一种是利用NMOS自身的寄生drain-gate cap,这样不用增加面积,但cap值有限,不能及时响应更快的transient。GC的RC 常数受工艺变化影响很大, 这样不同的die之间ESD performance 会不同。 但GC的优势在于能够比GG更快地响应transient,在较短时间内进入snapback,所以对低电压device的protection中更有效。

网友:
GC的优势在于能够比GG更快地响应transient,在较短时间内进入snapback

网友:
GGNMOS由于通常面积较大,需要多finger结构,而其触发机理是由寄生NPN晶体管导通而进入snapback区域的,所以,其多finger由于基极电阻差异极可能导致不同时导通;而GCNMOS是用电压的上升时间来判断正常上电和ESD冲击的,RC具有延迟效果,所以,其NMOS不会存在多finger不同时导通的问题

网友:
    听说gcnmos rc 大小设置不合理,也可能引起只有表面导通,需要的面积未必更小

网友A:
同样的NMOS的尺寸情况下,对比GCNMOS,GGNMOS两种结构:
1)GC当然费面积,是人都知道;
2)ESD脉冲来时,GCNMOS的耦合会比GGNMOS(Cgd的寄生电容<外部加的Cap)的快,而且GCNMOS的耦合电压会高,栅极上有电压,沟道会有一定的电流流到衬底,从而较低的Vt1就能使寄生NPN开启,衬底泄放ESD.
3)但要控制好GCNMOS的Cap大小,若GCNMOS的强耦合使NMOS的栅极电压过高>Vth时,NMOS将导通,ESD2KV,等效有1.33mA的电流通过NMOS沟道泄放很容易就烧坏,故GGCNMOS需控制到尺寸!要不然效果更差!

网友B(2012-11-09):
个人观点如下:
esd结构分为两大类:

导通型esd结构
击穿型esd结构

导通型esd结构一定是gc,击穿型可以使gc或者是gg,

当作为导通型esd结构使用时,需要耗费大片的die size来保证能够使用沟道放电

当作为击穿型使用时,gc面积不会比gg大很多(顶多多个电阻),但其泄放能力可以是gg的几倍,具体情况和楼上的兄弟说的差不多

网友C(2012-12-14):
GCNMOS 是用來改善 GGNMOS 無法 uniform turn-on 的缺點.
透過 Cgd 的 coupling 使的 GCNMOS 的gate電壓稍為提高, 可以降低 snapback trigger 電壓,
使更多的nmos finger 有機會 uniform turn-on, 進入snapback region,啟動 nmos 下寄生的 lateral BJT.排掉ESD電流.

要付出的代價是, 在進入snapback region前, 有部份的ESD current會走 NMOS gate下的surface channel,
在寄生的 lateral BJT 啟動前,  NMOS的 surface channel 必需先頂住,不可以被燒毀.

因會 surface channel 很淺,需足夠的散熱面積以避免被燒毀, 所以唯有加大 width 一途.
這也就是為何GCNMOS 一般必需使用較大size的原因.

网友:
ESD耐壓要越大,就必需要有更多的 NMOS finger 進入snapback, 啟動其下的 laternal BJT 排掉 ESD 電流.
GGNMOS的缺點是 non-uniform turn-on, 只要其中一根 NMOS finger 進入 snapback region, 因為snapback region holding電壓遠較snapback trigger電壓為低, 其它的 NMOS finger 就再也進不去 snapback region. 所以如果無法解決 non-uniform turn-on 的問題, GGNMOS 再大,也無用.
(PS: 因為只有一根 NMOS finger turn-on, ESD耐壓由此根 finger決定)

楼主:
回复 网友C:
说的很不错,GCNMOS改善了GGNMOS的导通均匀性,同时使得Vt1可调,GCNNMOS主要还是靠Breakdown的特性而非导通特性。对于开启速度,在HBM下看不到差异,但是在IEC61000-4-2测试中能够看到差异,在IEC61000-4-2同等性能的GGNMOS和GCNMOS(HBM模式看到的结果),GGNMOS的测试结果会优于GCNMOS,个人认为这个是开启速度的差异造成,因为IEC61000-4-2的上电时间是0.7-1ns, 而HBM的上电时间是2ns。或许会有另外的原因,比如GCNMOS在IEC测试时还没进入breakdown状态时,沟道就已经被烧掉了,不是没有可能。之前有过相关的测试结果,只可惜没有去做FA。

拙见而已,欢迎指正,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C:

赞!台湾的IC积淀的东西比大陆强多了,看了很多paper都是台湾的。

网友(2013-11-06):
回复 楼主:

我有三个问题请教:1、GCNMOS为什么可以使得ESD放电管更加均匀地导通?
2、GCNMOS能否降低snapback的阈值?
3、GCNMOS中RC时间常数该如何选取?10ns~1us?
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C:

GCNMOS 是用來改善 GGNMOS 無法 uniform turn-on 的缺點.
透過 Cgd 的 coupling 使的 GCNMOS 的gate電壓稍為提高, 可以降低 snapback trigger 電壓,
使更多的nmos finger 有機會 uniform turn-on, 進入snapback region,啟動 nmos 下寄生的 lateral BJT.排掉ESD電流.
两点疑问:一、snapback trigger电压不是有drian端雪崩击穿电压决定吗?为什么在提高了gate的电压会降低snapback trigger电压?能详细说说原理么?或者有资料推荐学习么?
二、为什么
提高了gate的电压会使得导通性更加一致?是因为snapback trigger电压降低了吗?如果是的话,那这个时间hold电压是保持不变么?

要付出的代價是, 在進入snapback region前, 有部份的ESD current會走 NMOS gate下的surface channel,
在寄生的 lateral BJT 啟動前,  NMOS的 surface channel 必需先頂住,不可以被燒毀.

电路设计上如何保证这点呢?是通过设计合理的RC时间常数来保证么?如果是的话,有相关的经验分享么?问了好多,谢谢!

网友:
从网上找了一篇论文 1996-Capacitor-couple ESD protection circuit for deep-submicron low-voltage CMOS ASIC.pdf (1.65 MB , 下载次数: 1374 ) ;论文有介绍了GCNMOS的设计目的,设计方法,测试数据,可供参考。

网友(2013-12-21):
没错,GC的优点就是减小Vt1,使Vt2>Vt1,fingers能够均匀导通,充分发挥出多指的能力。而这就是GG的弱点。

网友(2014-01-23):
回复 网友D:

GCNMOS 是用來改善 GGNMOS 無法 uniform turn-on 的缺點.
透過 Cgd 的 coupling 使的 GCNMOS 的gate電壓稍為提高, 可以降低 snapback trigger 電壓,
使更多的nmos finger 有機會 uniform turn-on, 進入snapback region,啟動 nmos 下寄生的 lateral BJT.排掉ESD電流.
两点疑问:一、snapback trigger电压不是有drian端雪崩击穿电压决定吗?为什么在提高了gate的电压会降低snapback trigger电压?能详细说说原理么?或者有资料推荐学习么?
二、为什么
提高了gate的电压会使得导通性更加一致?是因为snapback trigger电压降低了吗?如果是的话,那这个时间hold电压是保持不变么?

要付出的代價是, 在進入snapback region前, 有部份的ESD current會走 NMOS gate下的surface channel,
在寄生的 lateral BJT 啟動前,  NMOS的 surface channel 必需先頂住,不可以被燒毀.

电路设计上如何保证这点呢?是通过设计合理的RC时间常数来保证么?如果是的话,有相关的经验分享么?问了好多,谢谢!
    这几个问题我个人的理解是:
1. CGNMOS使sanpback trigger电压降低,原因是gate电压上升之后因为表明会流过较大电流,这样nmos的bulk/soure PN结会在大电流下达到正向导通压降,触发snapback。
2. gate电压提高,即使不同的finger之间有差异(连线电阻、vth不同等原因),但只要提高的这个gate电压达到了某根finger的vth,那这根finger就会turn-on,gate电压越高能够导通的finger就越多。
3. 这个问题不是很清楚,目前我们使用gcnmos都是按照fundary的esd guidline来做的,一般他们都会推荐一个阻值来和一定尺寸的NMOS搭配。

网友E:
回复 网友D:
可以参看上图
1.在GGMOS 情况下寄生BJT的的导通是由雪崩击穿电流提供,在GCMOS情况下,MOS导通电流可以提供,降低了snapback的Vt 电压,
2,均匀导通可以参考上图,在GGMOS下Vt1>vt2,部分finger导通后,其他的finger就无法导通
GCMOS降低了VT1,是的VT1<VT2,这样就可以是的所以的器件都导通,电流更加均匀
有空可以参考下ESD in Silicon Integrated Circuits 2nd Edition,有详细的介绍

网友(2014-02-26):
会不会是gate bias 太高了导致IEC stress failure? 看到failure的现象是什么?

网友(2014-10-01):
如果是使用寄生电容 只是接一个电阻的那种  就还是利用击穿的,如果是正儿八经RC的,那就是要利用mos导通的,不是击穿的

网友:
只接一个电阻使用寄生电容形式的GCNMOS结构 还是用的击穿的原理,这个怎么理解,和GGNMOS的击穿一致吗还是有什么不同?

网友(2015-04-01):
很受用啊

网友:
GGNMOS是工作在snapback下的  而GC是利用RC检测电路正常开启的  放电的位置一个在沟道 一个在衬底

网友(2015-05-08):
GC如果做的好,protection Voltage会比GG的高很多,因为GC的泄放电流能力比GG强,同样大小的泄放电流下发热少

网友(2015-09-09):
簡單來分的話,gcnmos用的更多的是其導通特性,而ggnmos用的更多的是其雪崩擊穿特性。。。

网友F:
一般情况下,用在pwr 和gnd之间的是导通型的GC,而在输入输出pin与内部电路之间用的是击穿性的GG ESD结构。还有泄放电流的能力强弱主要还是看寄生内阻的大小,放电通道上的电阻越小,其ESD越强

网友:
分析得很好

网友(2016-03-09):
回复 网友G:

   应该是GGnmos的面积更小

网友(2017-02-06):
    gate couple Nmos 有一个很大问题
,如果
vcc 使用
一般rc,  RC时间要选对
, 才会打
esd时那瞬间去打开mos,

不过
因为高压MOS 来说有些人认为高压nmos较差 ,  所以会改使用高压pmos来打开
.

另外
ggnmos一般来说 ,  还有一种是 (a) 使用p-n-p-n scr trigger  方式ESD NMOS cell  另类(b) 就是一般
nmos ,
但是
snapback电压

holding电压
, 有些设计esd发生时会 ESD 在
vcc
latch一个电压产生耗电
.
for example FLYBACKPWM
chip 就不该在vcc上使用会
LATCH 现象的esd cell

Ggnmos nmos
gate端以前还有对地加几k 电阻, 某些esdpaper 说会改善esd 比单纯
gate gnd

网友:
回复 网友D:

网友:
讨论的在理,留爪印。

网友(2017-03-13):
恍然大悟,学习了

网友(2017-06-15):
一直想知道GC模式下怎么计算电阻阻值!

网友(2017-12-12):
学到很多,谢谢各位大牛的详细讲解

网友(2018-01-15):
感谢各位分析  学习了

网友H:
很多人在误人子弟,ggnmos问题很明显,就是uniform snapback,在Drain 做SAB,相当于加了个blasting resister, 会改善很多,很多foundry推荐这种。gcnmos 就是为了解决uniform, 通过DG的耦合电容,降低Vt1,使得绝大多数的finger 进入snapbak, 但是,由于栅极电压升高,表面沟道会有电流,MOS要做好保护。
还有就是基于Rail 的RC+MOS的Clamp,这个是有MOS的沟道导通来泄放ESD的,好处就是可simulation仿真。GCNMOS玩的就是技巧,玩不好就弄巧成拙。

网友(2018-05-24):
GGNMOS下寄生NPN是雪崩到衬底促使导通的,那GCNMOS涉及到gate电压,那这个寄生NPN是由于漏电流从沟道到衬底抬高沉底电势近而导通的,还是由于漏端雪崩到衬底促使NPN导通的呢

网友(2018-09-04):
感谢各位大牛解惑,学习了

网友(2018-10-23):
赞,一个帖子砸出一堆高级专家。

网友(2019-05-20):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C:
说的很不错,GCNMOS改善了GGNMOS的导通均匀性,同时使得Vt1可调,GCNNMOS主要还是靠Bre ...

请问您用GGNMOS pass 多少kv的系统esd?size有多大,谢谢指教!

网友(2020-01-06):
#12楼的问题,怎么没人回复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回复 网友D:
可以参看上图
1.在GGMOS 情况下寄生BJT的的导通是由雪崩击穿电流提供,在GCMOS情况下 ...

提到的这本书,能提供下电子版不,感激不尽

网友(2020-02-05):
引用 网友H:
很多人在误人子弟,ggnmos问题很明显,就是uniform snapback,在Drain 做SAB,相当于加了个blasting resist ...

我现在的理解就卡在为什么Gate有RC,vt1就会减小?
vt1不应该是由横向NPN的BVCBO来决定的吗?
还是Gate上couple的电荷,couple到了channel产生bulk电流?drop到bulk电阻上,导致BS结开启,从而提前回到BVCEO?
如果这样的话,有啥方法指导设计没?

网友I(2020-06-08):
GGnmos  drain端加了sab增大了电阻之后是怎样使电流变得均匀的?另外,esd来临时不是要快速地将大电流泄放掉吗,那么加了电阻岂不是阻挡电流的快速泄放?还是说这里面有某种妥协的存在?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

网友(2020-11-07):
45楼提了个好问题,可惜没大佬吊

网友:
說明得很好, 真的是有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从网上找了一篇论文;论文有介绍了GCNMOS的设计目的,设计方法,测试数据,可供参考。 ...

网友J(2021-08-12):
引用 网友F:
一般情况下,用在pwr 和gnd之间的是导通型的GC,而在输入输出pin与内部电路之间用的是击穿性的GG ESD结构。 ...

您好,这里ESD电压越高,R越小,泄放电流越大,但看一些资料说,ESD器件的SAB结构,就是为了要增加drain端的R,以提高ESD voltage,这里前者要减少R,增强泄放能力,后者要增加R,提高承压范围,这里感觉矛盾了,是否是一种折中?有点迷糊,请教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J:
您好,这里ESD电压越高,R越小,泄放电流越大,但看一些资料说,ESD器件的SAB结构,就是为了要增加drain ...

R是为了解决水平方向不均匀导通击穿问题。
寄生pnp管是纵向的,R应该影响不大,因为sab并没有覆盖contact区域。

网友(2021-10-22):
mark, 很好的解答。。。

网友(2021-12-21):
1.GGNMOS 优点:设计简单,开启速度快; 缺点: 存在不均匀导通的,通过大电流容易损害;2.GCNMOS 优点:能实现电流的均匀导通。缺点:设计复杂,容易latch-up;

网友(2022-01-30):
引用 网友J:
您好,这里ESD电压越高,R越小,泄放电流越大,但看一些资料说,ESD器件的SAB结构,就是为了要增加drain ...

这个书上和论文说的不一样,论文讲的应该更正确,因为Fab做TLP实验就发现Ron并没有增大。论文认为使得Drain端峰值电场降低,LDD尖端放电效应减弱。

网友(2022-03-16):
take a mark 感谢前辈的发言

网友K(2022-04-21):
有个疑惑,GCNMOS在电路正常工作时,会不会在gate端耦合出正电压,使得NMOS沟道导通,从而产生VDD-VSS的漏电。

网友:
都是大佬,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样的NMOS的尺寸情况下,对比GCNMOS,GGNMOS两种结构:
1)GC当然费面积,是人都知道;
2)ESD脉冲来时,GC ...

1.33A, 不是你说的1.33mA.

网友:
Hefei CXMT 正在招 ESD 方向的人才, 欢迎各位加入,

网友(2022-06-28):
引用 网友H:
很多人在误人子弟,ggnmos问题很明显,就是uniform snapback,在Drain 做SAB,相当于加了个blasting resist ...

大佬分析的很准确,很多人貌似回答的有缺陷。

网友:
引用 网友I:
GGnmos  drain端加了sab增大了电阻之后是怎样使电流变得均匀的?另外,esd来临时不是要快速地将大电流泄放 ...

这个问题要了解MOS器件的演化过程,LDD和Sailicide  Process的引入,导致MOS耐大电流的能力急剧下降,所以才不得已引起镇流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K:
有个疑惑,GCNMOS在电路正常工作时,会不会在gate端耦合出正电压,使得NMOS沟道导通,从而产生VDD-VSS的漏 ...

一般不会上电速度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GCNMOS 是用來改善 GGNMOS 無法 uniform turn-on 的缺點.
透過 Cgd 的 coupling 使的 GCNMOS 的gate電壓稍 ...

原理上GCNMOS需要更大的width,要怎么量化呢?
比如,0.18um,5V工艺。HBM希望达到2~4KV。
一般GGNMOS,400/0.6um,gate无电阻。
做成GCNMOS,500/0.6um,gate接10K电阻(poly),够用吗?
还是有什么计算公式?

网友(2023-06-20):
这一帖氛围真的好

网友(2023-11-06):
太棒了!受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个人观点如下:
esd结构分为两大类:

作为击穿型,GCNMOS的泄放能力是GGNMOS的好几倍,是因为GGNMOS的开启不均匀的问题限制吧,否则两者的it2应该是一样的,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H:
很多人在误人子弟,ggnmos问题很明显,就是uniform snapback,在Drain 做SAB,相当于加了个blasting resist ...

所以对于G/S之间串联电阻的GCNMOS(Cgd+R),我们只能希望Vt1降到最低(保证Vt1>VDD&Vh>VDD),即寄生NPN能够最快的开启,这样只能就能保证大部分电流走下面,防止沟道被ESD电流冲击而烧毁,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H:
很多人在误人子弟,ggnmos问题很明显,就是uniform snapback,在Drain 做SAB,相当于加了个blasting resist ...

接上个问题,所以我们应该选择对应HCI效应最明显,即Isub最大时对应的Vgs,才能使Vt1降到最低?

网友(2024-02-21):
通过这帖学到很多,mark一下留作以后反复学习

网友(2024-05-08):
mark一下 有时间好好研究一下

网友(2024-12-04):
GC的时间常数应该基于什么指标去设置呢?

网友(2025-01-15):
引用 网友K:
有个疑惑,GCNMOS在电路正常工作时,会不会在gate端耦合出正电压,使得NMOS沟道导通,从而产生VDD-VSS的漏 ...

高速switching时,会在gate端耦合出正电压,使得NMOS沟道导通。这时候RC取值不能太大,或者上电1us之后将Gate强拉到GND。

网友:
很棒!受教了

网友(2025-02-26):
mark一下,慢慢品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