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开版第三贴 有多少人在用SCR进行ESD防护,有没有遇到Latch-up的问题

楼主(2012-09-24):
如题,欢迎大家踊跃发言。

网友:
没, 测试良好, 超过8KV.

网友:
楼主把你的SCR的情况发上来看看啊。。。。。

楼主:
回复 3# analogmind 用过LVTSCR, LSCR, 以及改变HVMOS, DMOS的结构形成的SCR,还没有遇到过latchup的问题。
下图是曾经做过的LVTSCR, 从tlp看,Vh的电压非常低,低于正常工作电压5V,但是Vt1接近Bvds,因为最大工作电压达不到Vt1,所以没有遇到latch-up的问题

LVTSCR

LVTSCR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上的TLP曲线看,应该是的hold电流达到250mA的缘故所以没有遇到latch up的问题。
BV高其实是没用的,谁也不 能保证在实际应用是不出现高于BV的干扰出现,一旦出现就有latch up风险。
scr避免latch up有两条思路:1、提高holding voltage 2、提高holding current.

网友:
5楼说的holding current应该是trigger current吧,只要电流未达到就不会进入holding区域

网友(2012-10-26):
对于SCR的防latch up设计如4楼所说,
如果holding电压低于工作电压,当电路正常工作时,如果出现扰动,那么还是很可能闩锁的。所以防闩锁设计的主要考虑4楼说的那两个方向

一般,holding电压低于工作电压都是很容易闩锁的

网友(2013-03-07):
没人接着讨论了么?如何提高holding电压或者电流呢?
提高holding电压会造成SCR器件功耗过大,发热明显。不提高又容易在带电情况下打ESD发生latchup

网友(2013-05-08):
没人接着讨论了么?如何提高holding电压或者电流呢?

网友:
提高holding 电压的方法:可以采用cascode结构,或者在scr的阳极加上diode,等等

网友(2014-08-28):
SCR很难做,自己研究着玩玩还行,工艺厂商的IO用的很少

网友:
回复 楼主:

   上电有风险,慎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holding current这一条在普通PIN还成,电源PIN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现在比较常见喏

网友(2014-10-01):
低压的用的还是少

网友(2014-11-23):
8kv的都用scr了?latch up问题怎么避免?
有没有用mos过8kv的?

网友(2016-01-05):
2002_High Holding Current SCRs for ESD Protection and Latch-up Immune IC Operation.pdf (547.33 KB , 下载次数: 217 )

网友(2016-02-19):
谁有sentaurus 模拟TLP的代码共享,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VTLSCR相比MSCR进一步减小了Vt1,这里请教一下,poly gate是怎么影响到结的BV的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栅极的寄生电容形成的内嵌RC结构在ESD到来时会栅极上产生一个耦合电压,让沟道开启。我是这么理解的。

网友(2016-04-03):
有建模来估算SCR 结构的HOLD 电压 么?

网友(2020-11-07):
向大佬致敬!!!

网友(2020-12-22):
提高holding voltage的cascode结构会不会影响SCR的响应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