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fpga的时序约束

楼主(2012-09-24):
请教各位,最近看了些关于时序约束的书和资料,感觉迷迷糊糊的,知道一点,又不知道如何下手,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个阶段啊?有没有啥经验可以分享下,或者有什么比较好的建议,谢谢了。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个,请各位稍稍留下脚印

网友(2012-12-02):
你用的是Xilinx FPGA还是Altera FPGA?

楼主(2013-04-07):
回复 网友A:

altera  有xilinx的比较好的资料也行   谢谢你了

网友:
这个到对应的网站上去找就可以了,何必在这里求

网友:
随便找本书都有介绍

网友:
xilinx的推荐xlinx FPGA开发实用教程这本书,上面的时序约束讲的比较清晰,个人意见

网友:
altera的用哪些书比较合适?

网友:
FPGA的时序跟ASIC没法比吧

网友:
2个月前,本论坛已经有一个贴子讨论过这个问题。发表于 2013-2-26 14:29。链接是:
http://bbs.eetop.cn/viewthread.p ... 1%D0%F2%D4%BC%CA%F8

网友:
FPGA的时序跟ASIC没法比吧
引用 网友B:
[url=

    除了不用考虑si和slew之外其他都是一样的

网友:
baidu
google
会有你想要的

网友:
ASIC和FPGA的物理结构不同,时序约束是存在一些不同的,但是本质是一样的了。
FPGA开发的时序约束,最好是有一个例子为基础,更容易理解。
然而可以这样:
1)
FPGA内部时序,(以ATERA)为例,将产生的*.sdc模板逐项约束就足够,实际上大多数设计也是没有做全的
2)
FPGA IO时序,此时可以分为SDR, DDR采样区别,center/edge-aligned的区别

个人意见,欢迎大家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