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讨论一下后端设计库的问题

楼主(2012-09-24):
我现在打算是用encounter作布局布线,我想问一下除了标准单元和io口得lef lib gds之外还需要些什么库。还有最后的RC提取用的是什么工具,不知道encounter本身是不是带有提取RC参数的功能?

网友:
encounter内部集成了QRC,不过要相应的库文件

楼主:
是不是用的captbl文件哦,顺便问一下现在一般都用什么工具提取RC参数。

网友:
一般还需要mem和IP的lef,lib,gds
captbl,及RC table是一定要的
QRC是内部集成了,需要额外的license,除了captbl,还需要qrcTechFile的技术文件
另外如果有SI的要求,还需要cdb库

楼主:
我的encounter8.1是破解的 不知道能不能用这个QR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