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基于温度分段补偿的电压基准原理是什么,小白请教???

楼主(2012-09-24):
   资料上说,VBE并不是随着T的变化而线性变化的,故引入分段补偿,不是很明白,请赐教.....

    引入温度分段补偿仅仅是使基准正常工作的温度范围扩大麽??

网友:
使基准VREF在更大温度范围内的温度系数更小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有什么,谢谢

网友:
如果PTAT电压和VBE温度系数在整个工作范围保持恒定或以相同的方式变化,则可以得到完美补偿。实际上,两者都在变,而且变化曲线不同,所以只能在某个温度附近完全抵消。所以需要分段补偿达到,在整个工作温度范围都得到更好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