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PGA 布线错误

楼主(2012-09-24):
布线失败,ERROR:pack:2162 - The I/O component DDR_DM[2] has an I/O standard value SSTL15
   that can not be applied to an IOBUF symbol. Please correct the IOSTANDARD
   property value or the symbol it is applied to.我在ucf 文件里面定义了 NET "DDR_DM*" IOSTANDARD=SSTL15;
请问这是怎么个情况?多谢指点

网友:
一,DDR的PIN管脚支持这种电平不?我见过1.8V,2.5V的,没见过这种的。
二,这个电平与该BANK的参考电平一致否,最好都设成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