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新人必知的Linux驱动构建

楼主(2012-09-24):
刚接触Linux设备驱动时,初学者往往连如何编译驱动程序都不懂,更别说编译进内核或加载测试了。一般都是在网上找个最简单的 helloworld驱动程序,然后严格按照网上所说的步骤编译,结果却得到一大堆见都没见过的错误,更不要说根据错误信息来解决问题了,很多人到这里就 不知道如何往下进行了。十几天前我也卡在这里很长时间,现在知道所以然了就记下来,些许对一些同道者有帮助。

一个基本的Linux设备驱动开发环境由宿主机和目标机组成,宿主机就是用来做驱动开发工作的主机,目标机就是用来运行和测试设备驱动的主机,在宿 主机上需要有开发工具(gcc,gdb,make等)和linux源码(版本要对应目标机上的linux内核),而目标机上只要运行linux即可。由于 步骤有所不同,下面分为普通Linux设备驱动开发和嵌入式Linux设别驱动开发两种情况来讲述环境的搭建和驱动程序的编译:

(一)普通Linux设备驱动开发

普通Linux主要是区分于嵌入式Linux(一般指uClinux),在这种开发中宿主机和目标机可以是一台主机,即在本机上开发编译然后在本机 上加载运行(Linux设备驱动也可以直接编译进内核,但为了开发工作方便,一般采用动态加载的方式),当然也可以是两台主机,如果是两台主机的话,要保 证宿主机上的linux源码的版本号与目标机中的linux内核版本一致。普通Linux设备驱动开发的步骤如下:

在宿主机上安装开发工具和下载linux源码(要求版本号和目标机上的linux内核版本一致)。开发工具主要有gcc、gdb、make等,这些工具在redhat或fc中默认就安装了,在debian或Ubuntu中可以通过下面这个命令安装:
apt-get install build-essential
linux源码可以通过以下几种途径获得:
直接去下载
通过包管理工具下载源码,在debian和Ubuntu中可以通过下面这个命令下载,
apt-get install linux-source-(版本号) ,下载后的文件在/usr/src目录中,解压到该目录即可
将源码解压到/usr/src/目录后,进入linux-source-(版本号)目录中执行下面几个命令:
make oldconfig
make prepare
make scripts

编写Linux驱动程序,以一个最简单的hello.c为例,hello.c的内容如下:
#include "linux/init.h"#include "linux/module.h"static int hello_init(void){    printk(KERN_ALERT "Hello World linux_driver_module\n");    return 0;}static void hello_exit(void){    printk(KERN_ALERT "Goodbey linux_driver_module\n");}module_init(hello_init);module_exit(hello_exit);MODULE_LICENSE("GPL");MODULE_AUTHOR("lpj");
写Makefile文件,一个示例如下,里面各项参数根据实际情况更改:
#sample driver moduleobj-m := hello.oKDIR = /usr/src/linux-source-2.6.24/all:     $(MAKE) -C $(KDIR) M=$(PWD).PHONY:cleanclean:     rm -f *.mod.c *.mod.o *.ko *.o *.tmp_versions
编译,在hello.c和Makefile所在目录下执行 make 即可,编译后在当前目录生成hello.ko文件
加载并测试:加载使用insmod或modprobe命令来实现,如在当前路径执行如下代码:
insmod hello.ko 或 modprobe hello
注意,如果在虚拟终端加载内核的话,将看不到内核打印信息,因为内核打印信息不会输出到虚拟终端,而是输出到/proc/kmsg文件中,所以可以通过以下方式查看内核信息:
cat /proc/kmsg 会一直打印,需要Ctrl-C手动终止
dmesg 或 dmesg | tail -N ,N为一数字,表示显示最后N行
卸载:使用rmmod命令卸载驱动模块,如 rmmod hello

网友:
在虚拟终端加载内核的话,将看不到内核打印信息

网友(2015-03-29):
你可以使用dmesg 来查看伪终端上查看信息,使用dmesg -C 来清楚已经产生的多余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