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本人新人,求助PMU的仿真问题!

楼主(2012-09-24):
小弟入手一个整体电路,已经做成symbol,现在小弟准备仿真该symbol内的小模块,比如里面的LDO和运放等的PARR,GAIN等指标。小弟只是仿真过单独的LDO、运放、带隙基准等的仿真和调试,第一次接触整个系统。问题如下:
如何在整个系统下仿真得到个体的LDO、运放等的相关指标呢?
小弟目前采用类似仿真运放闭环的方式,即用1G电容、电感断开反馈回路的交流回路,通直流回路再加一个交流小信号的方法仿真交流,而瞬态特性采用直接在整体的symbol上加pulse 然后E直接进入子模块比如LDO,然后直接看输出的瞬态特性。
     我不敢确定方法是否正确,想求助各位大牛,正确的方法或者说一般的方法是什么呢?非常感谢!

楼主:
我就想问下如何仿真而已吧,难道就没有人给个思路?

网友:
这个问题问得比较乱,所以觉得不太好回答. 你已经仿真清楚了单独的LDO模块的性能了,为什么提的问题是在整个系统中要仿真得到单个LDO和运放的性能呢? 你其实要考察的是整个系统的性能是怎么样的吧, 由此看出单个LDO和运放对整体性能的影响?这个问题说来有点长.关键是你自己要对系统性能指标的来龙去脉弄清楚,要有目的的检查系统的性能,而不是为了仿真而仿真. 整个PMU的性能指标需要有全局的眼光.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的回复。我的迷惑在于我以前都是仿真单独的一个LDO,单独的一个OPAM,单独的BANDGAP等,现在是一个PMU,里面同样是有LDO,OPAM,BANDGAP。而我想要了解这些模块在PMU的系统中的各个指标。我采用了类似仿真闭环系统的方法仿真里面的模块。
    我想问问各位大牛,能不能提供下你们关于仿真系统内部小模块的思路!

楼主:
再次感谢amodaman的回复,非常谢谢您的指导,让我受益匪浅!

网友(2012-12-02):
兄弟呀 这个东西你要清楚 越是小模块就要跑的更细 小的没问题 小的变成大的才有可能没有问题
你刚说的的可能是个带负载仿真的问题  你可以把直接的负载带上去跑 有时可能还要加外围电路 比如LDO有可能空载就震旦也有可能实际工作的纹波比较大 要有意识的加这些非理想因素。PMU时序是个很头疼的东西 最后要切实的从上电到工作跑一个完整的工作过程 祝你好运!

楼主:
非常感谢LZ上的细致回答,目前我已经了解了仿真方法。我是直接先仿真完小的,然后所有小模块组合起来,再进行仿真。其中包含一些非理想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