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呼唤版主:关于1P7M的power strap问题

楼主(2012-09-24):
我用的TSMC65nM 1p7m 工艺, 并打算把M7和AP(RDL)层只用做 主要的power strap打满全部芯片。
但是由于M7 default下是横向走线,这样在打M1 rail时, rail不好直接向上接到M7 PG。
请教各位 都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 将M7变为竖向,AP变为横向可行吗? (其他层方向不变)。 这样对后续的制造封装等会不会有什么隐患?

网友:
加M6。
是不是M7别铺满,留一部分会好一点?

网友:
可以把rail改成vertical
或者根本就不用,虽然rail连不到M7,但是可以连到M6的Ring上,而且还有straps的吧!

楼主:
打算把M7和AP层只用做电源不布信号线,因为这两层布满整个芯片的话ir-drop应该也足够了。这样的话就不太想增加其他层如M6做strap, 毕竟要占用布线资源。
请教楼上, rail改为vertical ,会不会其他的层的默认走线方向也会改变? 没用过这种方式, 这个flow有成功过吗?

网友(2021-04-01):
引用 楼主:
打算把M7和AP层只用做电源不布信号线,因为这两层布满整个芯片的话ir-drop应该也足够了。这样的话就不太想 ...

楼主您好,我现在也遇到了这个问题,请问您是怎么解决的呢 ?
我是用65nm工艺,9层金属,加上一层AP层,想用ap层走 power strap,由于是新手所以在ap层上走power strap并不熟悉,走了很久还是ir drop降不下来,请问您是怎么在AP层和M7走线的呢?
我用的命令如下:
【其中数字自己修改过尝试过很多次也没有成功,不知道前辈是否有何高见呢?】
create_power_straps -direction horizontal -start_at 126.500 -num_placement_strap 50 -increment_x_or_y 2 -nets {VDD VSS} -layer AP -width 3 -pitch_within_group 6.5

create_power_straps -direction horizontal -start_at 908.000 -nets {VDD} -layer AP -width 4.25

网友:
Ap 和m7 铺满,最高density .  用m6 桥接m7 和m1 .m6 铺20%到15% density就可以了

网友A(2022-04-27):
请问1P7M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1P7M是什么意思

一层poly,7层金属

网友:
觉得有必要再用ME6用作POWER Strip,我们是这么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