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定义RISC设计中ALU都有什么架构

楼主(2012-09-24):
上次面试的时候,问了一个问题:ALU都有些什么结构的。我答不上来,求大神指导~

网友:
一般ALU包括算数运算,逻辑运算,移位运算,乘法,乘累加,标志位产生这几个单元,乘法器采用Booth算法的话可以和算术运算公用加法器~结构指的是什么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非常感谢!其实我也不是很明白,我自己做的那个RISC没有考虑那么多,只是实现了基本的算术运算和逻辑运算就行了。乘法器是采用的华莱士树的结构,倒是没有考虑到你说的那个情况。非常感谢!

网友(2012-11-09):
这个问题问的怎么这么高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