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差分CML输出缓冲问题

楼主(2012-09-24):
如图是数据输出缓冲电路,我用cadence仿真时,数据输入用的正弦波,发现最后输出总是摆幅非常小,试着换成两级后也是如此
图中,粉色是数据输入,黄色是第一级输出,蓝色是第二级,白色是最后输出。
本人菜鸟,望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首先检查直流偏置对不对!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调了,都在饱和区

网友:
这种全差分结构不是需要CMFB的嘛

网友:
回复 楼主:

怎么会变小呢?照理不会啊?这类结构很常见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需要,它是放大数字信号,不是有固定增益的反馈

网友:
你说“,试着换成两级后也是如此”,有点奇怪,请列出你的第一级和第二级的Ibias,器件参数还有电阻数值

网友:
奥,是你的“电容”的问题!你的电容的容抗Zcap>>Rload(50Ohm),所以衰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负载电阻用的5K,但为什么不管两级或三级都是最后一级才衰减啊?

网友:
为什么你第一级第二级的高都没到VDD?差分对管的gate都没有被充满电吧

网友:
你的freq是多大的?自己算一算输出耦合以后大致多大!
如果偏的还多,就是前一级偏置没有给好

网友:
需要知道你的Cap和Freq的大小还有负载RES

网友:
你的电源应该是1.8V?0.18um工艺?

网友:
黄色是第一级输出,蓝色是第二级,白色是最后输出
你看,你的结构一样,但是输出的直流偏置点不同?所以你的设计还是有点问题的。
三级输出的直流电应该很接近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可能是我没有表达完整吧,我是想通过缓冲器输出一个电平和幅值符合下级输入的信号,单独仿缓冲器模块的时候实现了,所以现在是将后面一级加入了进行了仿真,后面一级是PD模块,自己感觉是因为下一级影响输出的。
    我的信号频率是3.125G,用的是0.18工艺,差分对上的负载电阻用的是5K,管子间的耦合电容没有去看。

网友:
Cap的数值要知道,输出的Res 只有50Ohm,Cap的大小影响输出幅值的。

网友:
你的图再重新描述一遍!因为有个紫红色的,相位接近蓝色,但是幅度又很大,是哪一级输出!
请重新把所有输出线一一对应描述一遍!再贴一张更清晰的图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这是buffer内部电路,也就是三级的差分结构
    这是buffer的symbol和外部其他部分的整体电路,buffer是右下的
    这是仿真后的局部DC参数
    这是buffer内输入,第一、二、三级的输出,分别是橙、粉、黄、绿

    我估计是buffer后面得模块影响其输出的

网友:
你的Ibias怎么用Vdc给的,不是用偏置电流源?你知道你的直流偏置是多少?

网友:
5k 的负载,Ibias可以是200uA左右,看你的设计需要

网友:
0.18um上3G,电流会很大

网友:
实现起来 不好做啊 up 3G

网友:
每个放大器的输入和输出直流工作点可以设置为Vdd/2.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完全是这样!
主要是设定Vout的输出摆幅范围

网友:
几个问题
1。每一级有多大增益,前级衰减可能是由于你的实际工作状态下,增益带宽不够造成的
2。耦合电容,充电状态?可能需要初始化如果想看到应该的结果
3。或者仿真时间是多久?最后级衰减多半是耦合电容状态问题,如果先跑几千个周期再看结果可能会不同。

网友(2012-12-11):
回复 楼主:

    最后一级驱动50欧姆的电路,如果电流不到,输出摆幅肯定很小的

网友(2014-06-16):
回复 网友D:

   这是为什么?

网友(2015-01-22):
   你好,请问你说的Cap是什么电容?   我最近也在做一个CML电路,频率为1.25G,负载是耦合微带线及其匹配阻抗。
   我的CML设计的是16mA的电流源,50Ω的上拉电阻,空载时输出摆幅可以达到800mV,但一接上后面的电路摆幅就变成了300mV。
   请问这种现象正常么?
   还是说我可以通过调整后面的匹配电路使接上负载摆幅仍然可以保持呢?
   电路类似以下电路:

网友(2015-06-19):
回复 楼主:

   楼主,我现在碰到同样的问题,请问你后来搞清楚是什么原因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