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综合之后的时序报告问题

楼主(2012-09-24):
Startpoint: mid_sys_rst
              (input port clocked by EXT_CLK)
  Endpoint: cs8a63_mii_inst/cs8a63_gmac_inst/DWC_gmac_ahbiu_inst/DWC_gmac_ahb_ahm_inst_haddr_hi_reg_0_
            (rising edge-triggered flip-flop clocked by EXT_CLK)
  Path Group: EXT_CLK
  Path Type: max

它把复位信号作为了startpoint,这是怎么一回事啊。

楼主:
这样就造成了 它的slack负的很厉害

网友:
综合阶段,mid_sys_rst可以设置为ideal_network。到布局布线阶段再做buffer_tree处理时序

楼主:
我设置ideal——network之后就没有出现上述的情况了,但是又出现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不管怎么调约束slack的值基本就在0和0.03波动。这个slack太小了后面的布局布线是不是没法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