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C振荡器中为什么希望相位在低频时接近90度,高频时接近-90度

楼主(2012-09-24):
最近在看拉扎维的振荡器,在LC振荡器这节看到说我们希望相位在低频时接近90度,高频时接近-90度。我想问一下:LC振荡器中为什么希望相位在低频时接近90度,高频时接近-90度

楼主:
自己顶一个,没有人知道吗?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
在低频时希望是90度,是給LC振荡器建立负反馈,LC振荡器有直流工作点,在高频在-90度也没想明白

网友:
我觉得是90°逞纯感抗,-90°逞纯容抗,低频高频通路不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反馈不是要180°吗,不是90°吧。

网友(2024-11-21):
有人知道嘛?小弟也遇到这个问题,无法解决

网友(2025-02-17):
豆包回答的一部分:
从频率稳定性角度
利于稳频:相位随频率的这种变化特性有助于提高振荡器的频率稳定性。当振荡器由于外界因素(如温度、电源电压等)发生频率偏移时,相位的变化可以起到一种自动调节的作用。例如,当频率有升高的趋势而进入高频区域时,相位接近 - 90 度,这种相位变化会使反馈信号的相位发生相应改变,从而对振荡频率产生一种抑制作用,阻止频率继续升高;反之,当频率有降低趋势而进入低频区域时,相位接近 90 度,也会使反馈信号的相位变化,对频率起到提升的作用,使频率保持相对稳定。
减小频率漂移:实际的 LC 振荡器中,元件参数会存在一定的离散性和不稳定性。相位在低频和高频时的这种特定变化范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补偿由于元件参数变化引起的频率漂移。比如,当 LC 元件的参数由于温度变化而改变时,通过相位随频率的变化特性,能使振荡器在一定范围内自动调整,减小频率的漂移量,保持相对稳定的振荡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