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O仿真求教

楼主(2012-09-24):
仿pss出现错误,不知道怎么回事,求高手~

楼主:
不要沉啊~~~o(>_<)o ~~

网友:
回复 楼主:

   没起振啊,兄弟。。。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TRAN仿真起振了啊~ 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SGTpbq/2936/000833BB.gif

网友:
tstab设置的长一点 500n试试

网友:
5楼正解。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还是不行啊

网友:
把电感值设大些看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