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FPGA

楼主(2012-09-24):
在core inserter完成后,用ISE再次实现的时候出现错误
ERRORlace:1012 - A clock IOB / DCM component pair have been found that are not placed at an optimal clock IOB / DCM

网友:
guoluren, bie kan wo

网友:
错误代码要复制全啊,这个错误的下面紧接着会告诉你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用CLOCK_DEDICATED_ROUTE那段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呦 没有错误啦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如果修改UCF后对时钟有什么影响 是不是就相当于这个输出不能使用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