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pantan6 DDR3

楼主(2012-09-24):
在用MIG生成Spantan6 的DDR3控制器C5、C1、C3、C4时,如何把C5和C1当成一个控制器来用?谢谢各位了。

网友:
xilinx网上有一个例子。比较简单。合并起来就可以。但是要注意MCB的FIFO空满控制。在左右两侧的MCB合并用的话,可能会有速度限制。因为两个EMPTY信号要ROUTING到中心后再回到MCB。

网友:
楼上说的没错,我刚搞完,确实速度可能上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