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科普

楼主(2012-09-24):
(1)在netlist中对power pad有定义,但sroute后发现还是没有连接上,请问原因是什么?只能手动连接了么

(2)能解释下 gcell 吗?

网友:
1.power pad类型选择正确了吗,有给IO供电的power pad类型,也有给core供电的power pad。如果是给IO供电的power pad,是不会与内部电源环连接的。如果类型没错,看看所选的power pad出pin的地方有没有什么问题,以及与内部电源环连接的地方有没有被其他金属层阻挡,以致不能连线。
2.gcell一般是定制的模块,可以当做单元调用,但是功能更复杂。比如SRAM IP,PLL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的回答。
选的power pad是给core供电的,你所说的检查pad 出pin的地方有没有问题,一般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呢?
以及与内部电源环连接的地方有没有被其他金属层阻挡(请问你说的内部电源环是指core ring还是pad里的电源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