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仿环路增益相位时,相移几乎从-180 开始,相位裕度从-360开始看吗

楼主(2012-09-24):
仿环路增益相位时,相移几乎从-180 开始,相位裕度从-360开始看吗,如是这样,相位裕度有差不多200度,怎么回事?是一个电流源,电路本身没有电容,电感和小信号源。因为里面存在负反馈,所以为了稳定性,仿环路增益,加了电容,电感,小信号源。没加补偿电容时,但这两个补偿电容都很小,fF级的,几乎相当没加,不知道该不该加这个补偿电容,想如果流片时,是不是利用寄生电容就可以了。相位从-180到-700度,从-360度看是不稳定的;加了补偿电容后,相位是从-180到-400,从-360看相位裕度有200度。结果如下:

图1 (未加补偿电容)

图1 (未加补偿电容)

图1的环路仿真

图1的环路仿真

图2 加补偿电容

图2 加补偿电容

图2的环路仿真

图2的环路仿真

网友A:
电路是不是接反了? 负反馈成正反馈了?

网友:
把图发上来吧

楼主:
还是负反馈稳定性的问题,模拟的难点是负反馈,负反馈防不胜防。

网友:
如果是stb仿真,图中的电压源是probe,感觉断的位置不对。这种三支路的电路应该是有两个反馈环路,公共节点应该是在左边支路上选点,比如上面mos的gate或者下面mos的gate(去右边两个mos的gate,而不是去一个mos)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电感断的位置不对,想通了吧,应是上面这样的吧,

网友C(2021-07-12):
我也出现这个问题,-180°稳定性确实没哦问题,但是引起这个的原因是iprobe位置不对,至少我的是这样的

网友(2022-04-08):
引用 网友C:
我也出现这个问题,-180°稳定性确实没哦问题,但是引起这个的原因是iprobe位置不对,至少我的是这样的
...

您好,请问具体是怎么不对呀,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网友D(2023-12-28):
引用 网友A:
电路是不是接反了? 负反馈成正反馈了?

有点困惑,仿相位裕度时有的从180°往下掉,有的从-180°往下掉。请问这个初始值是多少,是什么决定的?感谢!

网友(2024-11-11):
引用 网友D:
有点困惑,仿相位裕度时有的从180°往下掉,有的从-180°往下掉。请问这个初始值是多少,是什么决定的? ...

知道什么原因了吗,我也出现了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