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尾电流源 工作状态

楼主(2012-09-24):
对于带有尾电流源的电路,尾电流源要工作在什么状态?

网友:
电流源需要在电学特性上逼近理想电流源的特性,即输出阻抗比较大,才能保证在不同的电压下输出恒定的电流,所以电流源的晶体管很明显需要工作在深度饱和状态. 至于在最小为多少的电压下该电流源仍然能够保持这个特性,就是在Headroom(对不起不知道中文怎么说)选取上要考虑的事情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尾电流源 可不可以省去呢

网友:
拿个电阻直接提供直流通路就可以了? 也有这样做的,就是牺牲性能去换取电路的简单.

楼主:
回复 网友A:

像这样的电路如果省去尾电流源管M5,直接让M1和M2管的共源级直接接地,也不接电阻,电路性能会变得很差吗

网友:
那就没有确定的电流了啊, 那么差分对管就不是工作在确定的电流偏置下的, 这个电路不会完全不工作, 但工作原理完全不一样了. 还不如用一个电阻呢.

网友:
如果去掉M5,那么偏置电流就取决于Vin1 和 Vin2,这就意味着这个电路的参数(增益,带宽,,,,,)受输入信号的影响,有输入信号依存性的电路在使用上会有很大的限制。

网友:
去了尾电流,电路的共模抑制(CMRR)会变得比较差。看应用环境了。。。

网友:
饱和区,进入线性区就会影响运放的工作状态

网友(2013-02-04):
若无M5,随着共模输入电平的变化,M1、M2的偏置电流也会发生变化,从而导致M1的跨导和输出共模电平的变化;换言之,M5的作用就是抑制输入共模电平的变化对M1管和M2管的工作及输出电平的影响。

网友(2013-04-27):
尾电流源应该工作在饱和区,确切的说Vds应该大于Vdsat 150mV~200mV左右为宜,既可以获得较高的输出阻抗,又可以兼顾headroom。尾电流源是有必要的。。

网友(2013-06-18):
回复 网友A:

    headroom指的是电压净空么?

网友:
回复 网友B:

每次讲到headroom都想到脖子顶在天花板上,脑袋没地方放的画面,中文还真不知道怎么说。

网友:
区域空间余值

网友(2013-09-10):
同时,也确定了整个电路的静态工作点。电路在这个工作状态下工作

网友(2015-01-26):
回复 网友C:

请问您headroom是什么?

网友(2015-03-03):
M5有限流作用哦

网友(2015-06-30):
回复 楼主:

   深饱和区

网友(2021-04-11):
尾电流源的作用是抑制共模输入电平变化对输出电平以及M1、M2管工作状态的影响。

网友(2023-08-05):
尾电流源要工作在饱和区,提供恒定电流,固定差分对管的偏置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