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elta-sigma ADC 小白真心求教!

楼主(2012-09-24):
小弟学生一枚,刚刚接触了Delta-sigma ADC  一头雾水

都说模拟调制器的输出是随机的,输出码流中1所占的比例代表了信号的幅度。

可是小弟实在是不明白:
1. 调制器输出的码流中1的比例代表了幅度,既然是个比例,那么分母(假设为M)到底是多少个周期呢?这是由谁决定的?
2.分子(假设为N)N/M又代表的是哪一小段输入信号的量化输出?
3.还有不明白的就是这个随机性又是从哪里引入的? 明明每一步量化都很精确,增了就加1,小了就减1,可为什么说输出是个随机信号呢?

小弟自知问的非常外行,也不怕各位取笑,只求大家能够指点指点,只求搞懂问题,不胜感激!

楼主:
呼唤大牛啊~~

网友:
输出就是输入的逼近。比如你输入0.9,那你输出周期就应该是10,有9个1。
随机性由量化器产生,a到d的量化过程本身就不可能精确

网友:
0.9=9/10  周期2*10 ,输出有10+9个1,10-9个-1,所以(19-1)/20=0.9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输入信号是0.91是不是就有100个周期,然后有91个1,但是怎样区分一个信号的开始和结束呢?

那如果采样两次分别得到0.9和0.91,那么总共得到的是多少个周期的输出信号呢?

怎样从输出中抽取出0.9和0.91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有第二句话可否理解为:Delta-sigma的量化误差是积累的,以至于积累到一定程度会影响输出,而什么时候输出则体现为随机性?

楼主:
回复 网友B:

    很具体,受教了!

网友:
有个oversampling的概念,等的时间短,精度差,0.95,等10个周期,可能看到9个1,也可能10个,100个周期看,可能看到95或94或是96个1,oversampling可以得到更高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