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610安装 之后 输入 lmli 出现 1:14:57 (lmgrd) Unknown host: linyu 怎么解决

楼主(2012-09-25):
[lynn@linyu 桌面]$ lmli
[lynn@linyu 桌面]$  1:14:57 (lmgrd) -----------------------------------------------
1:14:57 (lmgrd)   Please Note:
1:14:57 (lmgrd)
1:14:57 (lmgrd)   This log is intended for debug purposes only.
1:14:57 (lmgrd)   In order to capture accurate license
1:14:57 (lmgrd)   usage data into an organized repository,
1:14:57 (lmgrd)   please enable report logging. Use Macrovision's
1:14:57 (lmgrd)   software license administration  solution,
1:14:57 (lmgrd)   FLEXnet Manager, to  readily gain visibility
1:14:57 (lmgrd)   into license usage data and to create
1:14:57 (lmgrd)   insightful reports on critical information like
1:14:57 (lmgrd)   license availability and usage. FLEXnet Manager
1:14:57 (lmgrd)   can be fully automated to run these reports on
1:14:57 (lmgrd)   schedule and can be used to track license
1:14:57 (lmgrd)   servers and usage across a heterogeneous
1:14:57 (lmgrd)   network of servers including Windows NT, Linux
1:14:57 (lmgrd)   and UNIX. Contact Macrovision at
1:14:57 (lmgrd)   www.macrovision.com for more details on how to
1:14:57 (lmgrd)   obtain an evaluation copy of FLEXnet Manager
1:14:57 (lmgrd)   for your enterprise.
1:14:57 (lmgrd)
1:14:57 (lmgrd) -----------------------------------------------
1:14:57 (lmgrd)
1:14:57 (lmgrd)
1:14:57 (lmgrd) Unknown host: linyu
1:14:57 (lmgrd) EXITING DUE TO SIGNAL 33

我的系统是redhat 6.2的,

还有当我忽略这个问题后 直接输入 icfb& 会出现如下状况

[lynn@linyu 桌面]$ icfb &
[1] 5934
[lynn@linyu 桌面]$ *WARNING* Unable to find font name: "-*-courier-medium-r-*-*-12-*".
*WARNING* Cannot find textFont.  Trying font "fixed".
*WARNING* Unable to find font name: "-*-helvetica-medium-r-*-*-12-*".
*WARNING* Using the text font to present labels.
*WARNING* Unable to find font name: "-*-helvetica-medium-r-*-*-12-*".

请给位大侠帮忙解决

网友:
1) 把你的版权文件的头两行贴出来看一下
2) 查一下你的环境变量 $CDS_LIC_FILE和$LM_LICENSE_FILE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是  license 的 前两行
SERVER linyu ANY 5280
DAEMON cdslmd /home/lynn/eda/ic610/tools/bin/cdslmd

这是我往 .bashrc 中添加的内容。
alias lmli='/home/lynn/eda/ic610/tools/bin/lmgrd -c /home/lynn/eda/ic610/share/license/license.dat'
export OA_HOME=/home/lynn/eda/ic610/OA
export CDS_ROOT=/home/lynn/eda/ic610
export MMSIM_ROOT=/home/lynn/eda/mmsim61
export CDS_LIC_FILE=5280@linyu
export LM_LICENSE_FILE=$CDS_ROOT/share/license/license.dat
export CDS_Netlisting_Mode=Analog
export PATH=$MMSIM_ROOT/tools/bin:$MMSIM_ROOT/tools/spectre/bin:$CDS_ROOT/tools/bin:$CDS_ROOT/tools/dfII/bin:$PATH
export MOZILLA_HOME=/usr/bin/netscape

楼主:
回复 楼主:

不好意思啊,那个笑脸时系统自动加的

网友:
1)  不要把lmgrd命令放在.bashrc中, 这个脚本是每次打开窗口都会执行的脚本。lmgrd除了在第一次执行会成功之外,后面的所有执行都会因为端口占用而失败。你最好把这个命令放在.bash_profile中,只有机器启动并登录的时候才执行一次。当然,如果有管理员权限,放在/etc/rc.local文件中可以保证每次启动机器的时候执行也可以- 不管你用不用Cadence!
2)你试一下命令echo $HOSTNAME看看你的主机名称叫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1)按您说的 我把lmgrd命令放在.bash_profile中 还是不好用,开始输入lmli时显示没有这个命令
于是我source了这个文件 还是和上边出现了同样的问题 Unknown host: linyu

2)我按您给提供的命令查了一下主机名,确实是叫linyu。

网友:
回复 楼主:

1) lmgrd命令本身在机器启动后运行一次就可以了,作为版权服务进程一直在那里。不用每次开窗口都运行的。当然你原来的脚本也不是每次都运行,而是每次都定义lmgrd的别名。这没什么问题,但是也没有必要。自己知道这个命令只需运行一次就好了。

2)你的操作系统设置有问题,看一下你的主机定义的文件:/etc/hosts 里面有没有对你的主机名有定义。比如缺省的主机名定义应该是这样:

127.0.0.1 localhost.localdomain localhost <my_host>.<my_domain> <myhost>

是否你的应该写成

127.0.0.1 linyu

自己试一下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太厉害了,经您指导上述问题得以解决,但现在又出现了新问题:

1)出现了类似3D 没禁止的语句,下面的代码是我从中截取的带有 “==>FEATURE” 的部分 。

0:48:43 (lmgrd) US Patents 5,390,297 and 5,671,412. 0:48:43 (lmgrd) World Wide Web:  http://www.macrovision.com
0:48:43 (lmgrd) License file(s): /home/lynn/eda/ic610/share/license/license.dat
0:48:43 (lmgrd) lmgrd tcp-port 5280
0:48:43 (lmgrd) Starting vendor daemons ...
0:48:43 (lmgrd) Started cdslmd (internet tcp_port 49080 pid 3660)
0:48:43 (cdslmd) FLEXnet Licensing version v10.8.0.7 build 26147
0:48:44 (cdslmd) Invalid license key (inconsistent authentication code)
0:48:44 (cdslmd)
==>FEATURE Cadence_3D_Design_Viewer cdslmd 16.0 31-dec-2025 uncounted \

01357D06E4AD VENDOR_STRING=Team_EFA_2006 HOSTID=ANY ck=78 \

SIGN2="0D0D EA79 E0C1 4F48 4DCF 770A E1AE F9EF 70FB FF11 B46D \

CB35 F1D2 9A45 F4A3 05E1 EB0A CEF4 8396 87BA 7B4A BA27 CED9 \

F214 BED4 2DC6 BF6A F385 8BDA C611"
0:48:44 (cdslmd) Invalid license key (inconsistent authentication code)
0:48:44 (cdslmd)
==>FEATURE Capture cdslmd 16.0 31-dec-2025 uncounted FC5BE9761A8C \

VENDOR_STRING=Team_EFA_2006 HOSTID=ANY ck=115 SIGN2="172D DEBE \

A0EB 398F CC4A 6F83 94C4 9562 ED81 D592 F833 18A4 F5A7 009E \

EBE4 0F57 1D31 3017 21F4 CE68 9C92 4062 39AF 69FA 9B04 DEA3 \

我 按网上的教程 使用geidt /etc/X11/xorg.conf

写入
Section "Extensions"
Option "Composite" "Disable"
EndSection

但没有奏效。

2) 我忽略上述问题 ,在终端输入 icfb& 时, 终端出现如下代码:

[lynn@linyu ~]$ *WARNING* Unable to find font name: "-*-courier-medium-r-*-*-12-*".
*WARNING* Cannot find textFont.  Trying font "fixed".
*WARNING* Unable to find font name: "-*-helvetica-medium-r-*-*-12-*".
*WARNING* Using the text font to present labels.
*WARNING* Unable to find font name: "-*-helvetica-medium-r-*-*-12-*".

此时已经可以进入cadence中了,然后再cadence中的CIW窗口出现了:
*WARNING* Using text font to present error messages.

Warning: Cannot convert string "-adobe-helvetica-bold-r-*-*-12-*-*-*-*-*-*-*" to type FontStruct
Warning: Cannot convert string "-adobe-helvetica-bold-r-*-*-12-*-*-*-*-*-*-*" to type FontStruct
Warning: Cannot convert string "-adobe-courier-medium-r-*-*-12-*-*-*-*-*-*-*" to type FontStruct
Warning: Cannot convert string "-adobe-helvetica-bold-r-*-*-12-120-*-*-*-*-iso8859-1" to type FontStruct
Warning: Cannot convert string "-adobe-courier-medium-r-*-*-12-120-*-*-*-*-iso8859-1" to type FontStruct
Warning: Cannot convert string "-adobe-courier-bold-r-*-*-12-120-*-*-*-*-iso8859-1" to type FontStruct
Loading schematic.cxt
Loading lo.cxt
*WARNING* The display packet information '90' for 'display' was not found.

不知道是因为第一个问题,而导致第二个问题的出现,还是本身字体的问题,或是其他原因呢?

网友A:
1) 去掉一个feature的正确方法是在那一行添加 #, 对于用 \ 字符作结尾的连续行,需要每一行都添加 #, 这样才能干净完整的剔除掉你不需要的feature

2) 需要检查一下系统检索的字体文件是否存在。最简单的就是把Cadence 装载目录下的.Xdefaults文件拷贝到自己的$HOME目录下。$CDS_ROOT/tools/dfII/local/.Xdefaults. 另外需要了解系统启动的时候是否需要执行xrdb .Xdfaults 命令。当然如果字体文件不存在的话,需要检查一下你的操作系统的X11是否安装完整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网上下了两个字体包 fonts-chinese-3.02-12.el5.noarch.rpm 和 fonts-ISO8859-2-75dpi-1.0-17.1.noarch.rpm 放在 root文件夹下 执行在终端输入 rpm -ivh *.rpm 出现了如下信息:
warning: fonts-chinese-3.02-12.el5.noarch.rpm: Header V3 DSA/SHA1 Signature, key ID 37017186: NOKEY
error: Failed dependencies:

/usr/sbin/chkfontpath is needed by fonts-chinese-3.02-12.el5.noarch

chkfontpath is needed by fonts-ISO8859-2-75dpi-1.0-17.1.noarch
这是什么情况呢?如何解决.

网友:
这些IT方面的事情越走越深了, 你好像处理不了这样的事情嘛, 还是让人帮你把系统装好算了. 在这个论坛谈很多IT也是没必要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你的帮忙

网友(2013-08-19):
非常感谢amodaman!非常专业!

网友(2017-07-04):
我也有类似情况,按照amodaman的方法,license文件,$HOSTNAME,/etc/hosts中均设置为同一个hostname,启动license时,“unknow hostname”这个问题是消失了,但是出现了”(lmgrd) Failed to open the TCP port number in the license.“这个错误。
PS,我将license文件,$HOSTNAME,/etc/hosts中均设置hostname为localhost,license是可以正常启动的

网友:
接上面的回复,刚刚找到一个方法解决这个问题,下面是我的配置
1,license文件的SERVER行中,hostname设置为localhost
2,本机的hostname,设置为minehost(随意)
3,/etc/hosts中,在原本”127.0.0.1 localhost“之外,再添加一行“127.0.0.1 minehost”
这样,就没有“(lmgrd) Unknown host:”这个错误了,而且也没有再出现”(lmgrd) Failed to open the TCP port number in the license.“这个错误。

网友(2021-09-04):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太厉害了,经您指导上述问题得以解决,但现在又出现了新问题:

*WARNING* The display packet information '90' for 'display' was not found.

大哥,我的ic61虚拟机查看analoglib库时也报这个警告,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 去掉一个feature的正确方法是在那一行添加 #, 对于用 \ 字符作结尾的连续行,需要每一行都添加 #, 这 ...

*WARNING* The display packet information '90' for 'display' was not found.

大哥好,我的ic61虚拟机查看analoglib库器件时也报上面这个警告,这个问题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WARNING* The display packet information '90' for 'display' was not found.

大哥好,我的ic61虚拟机 ...

这是因为你的库里面用到的technology attachment暂时找不到了呗。

先看一下你要的库应该attach到哪一个工艺文件,然后dump出来一个display.drf 文件,或者你弄来这个attachment的display.drf,然后再CIW窗口中敲入 drLoadDrf("/path/to/display.drf") 装载一下。

要不然重拷一下这个库。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因为你的库里面用到的technology attachment暂时找不到了呗。

不是工艺库,那天你帮忙指导安装的那个工艺库没有问题。
1.是查看cadence自带的analogLib库中器件时ciw窗口就会提示那个warning呢
我看了,cadence自带的analogLib库里有display文件呀,为什么没有自动attach呢?

2.虚拟机上cds.lib文件中引用的DEFINE analogLib 库不是artist路径下的,改为了lib_hspice路径下的,这是为什么呢?

3.我一直不明白cadence目录下的 tools 与 tools.lnx86 这两个文件夹的区别是什么呢?

下图为虚拟机上本来cds.lib文件的配置

网友A:
你的cds.lib定义的analogLib库是Snopsys版的,是给hspice用的。是不是装Hspice的时候自动帮你改的?如果你不用Hspice就改回来。如果用Hspice的话,需要手动加载Hspice版本的analogLib的display.drf,或者把手动加载的命令写入analogLib/libInit.il 文件中。

在装软件的时候,tools一般是以软链接的方式指向一个与自己硬件平台挂钩的tools.xxxx 目录的,你的平台是lnx86, 所以他应该指向tools.lnx86 目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cds.lib定义的analogLib库是Snopsys版的,是给hspice用的。是不是装Hspice的时候自动帮你改的?如果你 ...

嗯嗯 非常感谢大哥的解答 专业正解
我明白了哈,软连接我也查看了,两个文件夹原来内容一样的,和您说的一样呢
今天手动加载了display没有warning了

哈晚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