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在64位的redhat上,如何让mmsim调用32位的spectre?

楼主(2012-09-25):
请问,在64位的redhat上,如何让mmsim调用32位的spectre?我在.bashrc里设置的CDS_AUT_64BIT=EXCLUDE:si.exe,网上有的说64位linux默认调用32bit的spectre,但我在CIW里面用命令setShellEnvVar("CDS_AUTO_64BIT=''")后,还是不能调用32bit的,而且,还报错说在setup->enviroment里面设置正确的userCmdLineOption,哪位经历过,请指点。。。

网友:
CDS_AUTO_64BIT=EXCLUDE:spectre

网友(2012-11-13):
回复 网友A:

    大侠,这是调用64位的SPECTRE吗?

网友:
目前我想调用64位SPECTRE,
据说32位SPECTRE,当仿真数据量大于一定值之后,就看不到这个仿真结果了,
但是64位SPECTRE就不存在这个现象.

网友:
我还没做到用64位的Spectre做数模混合仿真过. 由于软件的限制, 我们能拿到的配置都是只有32位的Spectre才可以进行混合仿真. 当然单纯的模拟仿真用64位的Spectre是没问题的.

网友:
回复 2# amodaman 是CDS_AUTO_64BIT

网友:
回复 4# confiope 数据太大看不到结果是因为wavescan的问题, 和spectre无关. 用32bit的spectre仿真, 如果看到out of memory错误, 才需要用64bit. 使用的时候也很简单, ADE的setup->environment设置里面有个选项, 点上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笔误,键盘不好. 呵呵

网友(2013-12-06):
不管是在cshrc里面设置CDS_AUTO_32BIT=ALL,还是在 ADE的setup->environment设置取消64位选项,一跑spectre还是调用的64位spectre
看了mmsim10.1目录下,32和64的都装了呀
为什么不能调用32位的呢?
因为跑64位一直报没license,用了论坛里面的这个license一样不行:http://bbs.eetop.cn/viewthread.p ... Blicense&page=1

网友(2016-11-07):
通过GUI 窗口选择64bits 好使。

网友(2017-02-12):
回复 楼主:

Than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