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将版图的一角对齐到坐标原点上有什么快捷又准确的方法

楼主(2012-09-25):
用ruler测量并移动除外

网友:
很基本的一个:move origin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何操作啊

网友:
Edit里面,具体的忘了,找一下吧,就是Move Origin
试一下你就明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找到了,多谢

网友(2013-03-05):
list("<key>0"               "leHiMoveOrigin()")
把这一行命令加到leBindKeys.il文件中去,然后重新在CIW中输入load("~/路径/leBindKeys.il"),回车。
快捷键0就是移动原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