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r drop和power ring关系

楼主(2012-09-25):
分析ir drop和Power ring的宽度有关系吗?我的设计用Powermeter分析的功耗为1700mw,然后用其生成的current data在vstorm里做IR DROP,设计中power ring的宽度为10um,预期应该是ir drop很严重才对,但是Ir drop是Passed,不知为何?难道做ir drop时不分析Power ring的宽度?

网友:
power ring上面的maximum current limit超过了 ?
没有超过,我认为是没问题的

楼主:
我现在就是不知道如何分析maximum current limit

网友:
工具是很傻的,它说pass了,就说明你给的constraints都已经满足了。
如果你认为不应该pass,要么是tool的bug,要么就是你的constraint不够完善

网友:
做IRdrop时,肯定分析power ring的宽度的,很明显这里的电阻要计算的,那么就有电阻引起的压降了

网友:
先分析下设置是否正确。没准是你自己理解的错误。

网友(2012-12-20):
都很专业呀

网友:
有用RedHawk分析IR drop的没

网友:
如果你定义的power source点很多,而且离power ring很近的话,那个ring的作用就大大减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