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DF的delay之差

楼主(2012-09-25):
各位大侠,用PT产生SDF时delay为何会有最大值与最小值?PVT固定,输入端口transition固定。

网友:
如果只有一个PVT corner,并且timing library也只调入一个,那么SDF文件中的三个corner下值是一样的。如果有多个timing lib(slow,fast),那么SDF文件中就会在生成时产生不同corner下对应的延迟时间。所以有最大值,最小值

网友:
xtalk的影响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还想问个问题,PT是静态工具,xtalk是瞬态响应,PT如何评估xtalk对于timing的影响

网友:
PT只是分析数据,

网友:
后端中xtalk大部分都市不考虑timing window的,有点悲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