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u$影响ic£b的veri login的问题

楼主(2012-09-25):
有个RTL级的网表,有两个module,顶层top.v用verilog代码写的连接。如下:
module top (port……)
A A(.port1(port1),.port2(port2)……)
B B(.port3(port3),.port4(port4)……)
enmodule

module A (port1,port2……)
endmodule

module  B (port3,port4……)
endmodule
当我不load iu$或者load iu$55_base的时候,直接verilog in这个top.v就可以,加了schematic选项可以很正确生成两个模块的连接电路。

但是当我load了iu$9.2_base后,再verilog in的时候,上面那种直接嵌套了module A和module B的top.v就无法import了(不报错),需要分成不含嵌套的三个文件top.v,A.v,B.v.在-f参数中用列表文件指明A.v和B.v才能进行verilog in,且schematic的连接也不正确。

按说verilogin是由ic£b自带的ihdl.exe来实现的,为什么iu$会影响verilogin呢?
我尝试过把ic£b的bin文件的path写在iu$的path前面,也没解决这个问题。
有人了解这个问题么?

楼主:
没有人碰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