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锁存的问题

楼主(2012-09-25):
各位大侠们,
        1  小弟请教了,帮我看看下面一段代码是不是锁存,有什么问题给我说说,
        2  各位对锁存有什么深刻的理解,或者有什么看法,讨论一下啊。

     always @(a or m or b or n ) begin
        if(a)
            e = m ;
        else if (b)
            e = n ;
        else
             e =e ;
    end

网友:
不是锁存,就是一段组合电路。

网友:
不是锁存是什么,a和b无效时,e保持它的值,这是再典型不过的锁存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这就是一个锁存。小弟学习了。
    问问,你对锁存和触发器的理解,给小弟讲讲。谢谢了。

网友:
无疑是个锁存器

楼主:
回复 网友A:

    伙计,如果如果把这段代码改成组合逻辑应该是怎样改?
    在网上看了一些资料,对锁存和触发器还是理解的不是很到位,请你一下您,您给分析一下,最好举个例子。谢谢。

网友:
这个是锁存器。
锁存器最好不要用,现在的模拟器,对于锁存器的模拟,一般都有问题。跟实际上板的结果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