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cadence画图时不弹出component browser

楼主(2012-09-25):
为什么我用cadence画原理图添加器件时不弹出component browser呢?需要在什么地方设置吗?

楼主:
补充一点,弹出的不是component browser界面,但是却弹出了library browser的界面

楼主:
问题解决啦,在Option-Editor中的Add instance browser type里可以定义弹出来哪种类型的browser
窗口。

网友:
路过,我也想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