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求教去噪声方法

楼主(2012-09-25):
如何对AD转换后的数字信号进行去噪声处理?有哪些算法吗?
算法用软件实现还是用硬件实现?

网友:
要根据信号类型和你的需求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比较可靠的方法是做FFT,然后根据频谱特点做滤波。至于软件硬件实现都可以,看你的电路结构、成本、以及你的能力。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关于频谱特点就是指
先分析我原来无噪声的信号的频谱特点
然后分析有噪声的频谱特点
然后能滤除噪声对吗?原理可以再解释下吗?

网友:
这个问题太复杂了,首先你要搞清楚噪声是如何引入的,然后才能对症下药
这个世界上没有一劳永逸解决噪声的方法

网友(2012-11-24):
回复 网友A:

    您能否举例说明呢?或是说的再具体点。同样的疑惑。

网友(2013-01-15):
因为成本的原因大多公司都愿意采用软件滤波。